这个运放的输出V0是如何推导出来的?

楼主:
这个运放的输出V0是如何推导出来的?

网友A:
字有点丑,这里因为所有电阻值都相等我就直接约掉方便计算了

网友B:
典型的三运放构成的仪表运放电路。

几乎所有讲运放的书籍都会讲到,例如《基于运算放大器和模拟集成电路的电路设计》,67页开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字有点丑,这里因为所有电阻值都相等我就直接约掉方便计算了

显示不出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典型的三运放构成的仪表运放电路。 几乎所有讲运放的书籍都会讲到,例如《基于运算放大器和模拟集成电路 ...

关键是看不懂

网友:
002是有问题  不是 压缩包  文件是不是损坏了

网友C:
两个文件都有问题啊  解压报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字有点丑,这里因为所有电阻值都相等我就直接约掉方便计算了

您好     你这个U-我没看懂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两个文件都有问题啊  解压报错

两个文件没有问题。我重新下载再解压,可以恢复原文件,可以正常打开阅读。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两个文件都有问题啊  解压报错

其实一共只有一页篇幅,拷屏再贴出图片来算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字有点丑,这里因为所有电阻值都相等我就直接约掉方便计算了

你这个U-有问题,根据虚短。V3-V-/R1=V--VO/R6  得出V-=(V3+VO)/2   推导出VO=V4-V3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其实一共只有一页篇幅,拷屏再贴出图片来算了。

你这样就有两个信号源了呀,,,实际中只有一个信号源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这样就有两个信号源了呀,,,实际中只有一个信号源

11楼图中,V1和V2的瞬时值代数和(11楼中也只出现V1-V2,没有单独出现V1或者V2)就是你首帖中的Vi。这应该是很容易看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U-有问题,根据虚短。V3-V-/R1=V--VO/R6  得出V-=(V3+VO)/2   推导出VO=V4-V3

对,我写错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1楼图中,V1和V2的瞬时值代数和(11楼中也只出现V1-V2,没有单独出现V1或者V2)就是你首帖中的Vi。这应该 ...

实际中信号源只有一个啊,比如生物信号就是一个源,而不是两个源,那怎么放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实际中信号源只有一个啊,比如生物信号就是一个源,而不是两个源,那怎么放大

11楼图要说明的是:仪表放大器只对两个输入信号之差进行放大。

既然你的应用只有一个信号源,那就把这个信号源接到仪表放大器的两个输入端上就是了。

其实,你的 “一个信号源” 仍然是两个信号的叠加。例如你的 “生物信号” 往往叠加有相当强的工频感应信号。人体的心电信号就是这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实际中信号源只有一个啊,比如生物信号就是一个源,而不是两个源,那怎么放大

人体的心电信号可以分解成两部分,一部分是11楼图中两个独立信号之差,这是需要进行放大的部分;另一部分是11楼图中两个独立信号之和,这是不需要放大(应该去除)的部分。仪表放大器恰可以实现这个目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人体的心电信号可以分解成两部分,一部分是11楼图中两个独立信号之差,这是需要进行放大的部分;另一部分 ...

为什么差分信号就是有用的信号?就是需要放大的信号?主要是还没理解这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差分信号就是有用的信号?就是需要放大的信号?主要是还没理解这个

是不是有用的信号,全看你的要求是什么。如果你要放大两个信号的差,就用此电路。如果你要放大两个信号之和,就用求和电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有用的信号,全看你的要求是什么。如果你要放大两个信号的差,就用此电路。如果你要放大两个信号之 ...

我这里需要不是差也不是和啊  而是需要放大原有的信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这里需要不是差也不是和啊  而是需要放大原有的信号啊

”我这里需要不是差也不是和啊  而是需要放大原有的信号啊“

那你就放大这个 ”原有的信号“ 好了。

网友A:
重新算了一下,奇怪的是这样得到了对的值,有点想不明白这个算法和之前的有啥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新算了一下,奇怪的是这样得到了对的值,有点想不明白这个算法和之前的有啥不一样

这个是对的啊  电流方向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