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放大

楼主:
差分放大,问题如图,谢谢

网友A:
该电路确实只放大 Vin1-Vin2 的信号(严格一点说是 Vin2-Vin1)。如果Vin2=Vin1(无论Vin2和Vin1怎么变化,但只要二者瞬时值总是相等),那么输出为零。

网友A:
“没有方向的微弱信号”,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信号电压总要有个参考点,对这个参考点电势高或者低。

网友A:
当然,此电路只放大 Vin1-Vin2 的信号是有条件的,四支电阻必须成比例。通常R2=R4并且R1=R3。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当然,此电路只放大 Vin1-Vin2 的信号是有条件的,四支电阻必须成比例。通常R2=R4并且R1=R3。

Vin1-Vin2 不是信号的值啊,这样一减去岂不是信号都失真了?都不是需要放大的信号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方向的微弱信号”,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信号电压总要有个参考点,对这个参考点电势高或者 ...

比如信号是±5mv的正弦信号,这样一减去不就是0了?信号都没了,还怎么放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该电路确实只放大 Vin1-Vin2 的信号(严格一点说是 Vin2-Vin1)。如果Vin2=Vin1(无论Vin2和Vin1怎么 ...

那输出都为0那怎么放大信号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B:
Vin1-Vin2 不是信号的值啊,这样一减去岂不是信号都失真了?都不是需要放大的信号啊

Vin1-Vin2怎么会 “不是信号的值” 呢?就算 Vin1 和 Vin2 是两个独立的信号源,那么两个独立的信号之差仍然是一个信号。当然,两个独立的信号之和也仍然是一个信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比如信号是±5mv的正弦信号,这样一减去不就是0了?信号都没了,还怎么放大

“比如信号是±5mv的正弦信号”

你这里所说的 “信号” 是一个还是两个?这一点务必弄清楚。

如果首帖图中Vin1和Vin2是两个同频同相同幅度的信号,那么对理想到差分放大电路,其输出确实为零。

其实,两个同频同相同幅度的信号,就是一个信号,相当于一个把差分放大电路两个输入端联接在一起对地的信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输出都为0那怎么放大信号啊 ?

本来,差分放大电路目的就是只放大差模信号,不放大共模信号(共模信号的输出为零)。要不然怎么叫差分放大电路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比如信号是±5mv的正弦信号,这样一减去不就是0了?信号都没了,还怎么放大

我感觉你还没有弄清楚共模信号和差模信号是什么。

两个电压之和仍然是一个电压,两个电压之差仍然是一个电压,两个电流之和仍然是一个电流,两个电流之差仍然是一个电流。基尔霍夫定律不正是说电压之和电压之差电流之和电流之差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Vin1-Vin2 不是信号的值啊,这样一减去岂不是信号都失真了?都不是需要放大的信号啊

所谓 “信号失真” 可不是这个意思。“失真” 的意思是信号瞬时值不与原来的信号成比例,或者信号相位与原来信号不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本来,差分放大电路目的就是只放大差模信号,不放大共模信号(共模信号的输出为零)。要不然怎么叫差分放大 ...

那放大的是A-B的绝对值咯?我想表达的是实际中信号源只有一个,比如心率信号。这里的VIN1是源的正极,VIN2 是信号源的负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输出都为0那怎么放大信号啊 ?

如果还不明白,可以想想天平。天平的指针指示的是什么?是左右两个盘里面物体重量和砝码重量之。如果两个盘里面的待称物体和砝码重量相等,指针指零。但此时绝对不能说两个盘里面重量为零,事实上两个盘里面都有物体,天平的刀口承受着物体和砝码重量之和。而且天平都有最大称量的限制,例如最大称量500克,就是说盘里面物体重量超过500g,天平可能损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比如信号是±5mv的正弦信号” 你这里所说的 “信号” 是一个还是两个? ...

那怎么信号用什么方式放大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放大的是A-B的绝对值咯?我想表达的是实际中信号源只有一个,比如心率信号。这里的VIN1是源的正极,VIN ...

放大的不是 “A-B的绝对值”,就是 “A-B” 。

“我想表达的是实际中信号源只有一个,比如心率信号。这里的VIN1是源的正极,VIN2 是信号源的负极?”

是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还不明白,可以想想天平。天平的指针指示的是什么?是左右两个盘里面物体重量和砝码重量之差。如果两 ...

恩。很形象。不过如果放大的是差分信号,可是差分信号并不是原有的真实的信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怎么信号用什么方式放大啊

”信号用什么方式放大啊“

16楼不是已经说过了么?就是用你13楼所说的方法去放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恩。很形象。不过如果放大的是差分信号,可是差分信号并不是原有的真实的信号啊!

”可是差分信号并不是原有的真实的信号啊!“

你觉得你13搂所说的心率信号是不是 ”原有的真实的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放大的不是 “A-B的绝对值”,就是 “A-B” 。   “我想表达的是实 ...

那差值其实就是VPP咯?就是波峰和波谷,假如VIN1=0.5V VIN2=-0.1V,那差分信号就是0.6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