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传感器电路询问?

楼主:
这是拆电脑主机上Power看到的电流监测电路

问题如下:
(一)这部分的LT431电路可能用途是什么~?
(二)SPEC内给的参考电路在C29的地方是一个电阻,用电容取代的用意可能是什么?

网友A:
1.TL431应当是用作比较器。

2.这里面FP130A被直接用作差分放大器,电容就是简单的滤波作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TL431应当是用作比较器。 2.这里面FP130A被直接用作差分放大器,电容就是简单的滤波作用。

比较器?方便请教一下动作原理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比较器?方便请教一下动作原理嘛。

具体可以看一下手册,431会将2脚输入和内部2.5V基准比较,然后控制从3脚流向1脚的电流。在这里相当于如果2脚电压大于2.5V,晶体管Q1导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具体可以看一下手册,431会将2脚输入和内部2.5V基准比较,然后控制从3脚流向1脚的电流。在这里相当于如果 ...

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