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调整安装孔位置覆铜距离

楼主:
各位大神,我想把这个安装过孔周边的覆铜距离调整大一些,覆铜在这个黄色圆圈以外,但是边上覆铜的距离要小,如何操作呢?

也就是说,黄色箭头的距离要大到黄色圆圈以外,绿色箭头的距离不变

STM32_PLC-64MT-C (1).PcbDoc

网友A:
1、把黄色线改为禁布线即紫色的,再铺铜,铺铜后再剔除黄色线内的铺铜

2、把安装孔改为通孔焊盘,把外盘改为黄色线大小,然后在铺铜,铺铜完成后再把安装孔改为你需要的大小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把黄色线改为禁布线即紫色的,再铺铜,铺铜后再剔除黄色线内的铺铜 2、把安装孔改为通孔焊盘,把外盘 ...

嗯,明白了,谢谢。靠技巧来做的,有没有通过规则设置呢?

网友:
要明白,所说的黄色线就是丝印线

或者可以线把丝印线修改为禁止布线

铺铜完后,把禁止布线改为丝印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明白了,谢谢。靠技巧来做的,有没有通过规则设置呢?

目前我还是用的是99SE,采用的就是上的2种办法,规则设置上倒没注意(或许可以把安全间距舍得足够大),习惯了就好

网友:
还有一个技巧就是,一般安装孔都是比较大的,都是一样的,可以批量修改,也是比较快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