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个移动硬盘,求推荐!

楼主:
见附录

综合考虑了下,性价比,我准备买个2T的。

但是,买哪家的,还没定。

请熟悉移动硬盘的朋友给推荐下!

先谢谢了!

-------------附录------------------
下面,是我在网上找的情况:
一、京东的情况:
1. 4TB:
希捷(Seagate)4TB USB3.0移动硬盘:约759元;

西部数据(WD)4TB USB3.0移动硬盘:约759元;

2. 2TB:
希捷(Seagate)2TB USB3.0移动硬盘:约489元;

西部数据(WD)2TB USB3.0移动硬盘:约479元;

东芝(TOSHIBA) 2TB USB3.0 移动硬盘:约449元;

3. 1TB:
西部数据(WD)1TB USB3.0移动硬盘:约359元;

东芝(TOSHIBA) 1TB USB3.0 移动硬盘:约339元;

二、天猫的情况:
1. 8TB
Seagate希捷移动硬盘8t(USB3.0):约1299元;

2. 4TB:
西部数据移动硬盘4t(USB3.0):约779元;

东芝移动硬盘4T (USB3.0):约709元;

3. 2TB:
Seagate希捷 移动硬盘2t(USB3.0):约459元;

西部数据移动硬盘2t (USB3.0):约469元;

东芝移动硬盘2t (USB3.0):约449元;

4. 1TB:
Seagate希捷 移动硬盘1t(USB3.0):约349元;

东芝1TB移动硬盘 USB3.0:约339元;

纽曼移动硬盘1t(USB3.0):约145元;

sandisk闪迪1T移动固态硬盘Type-C接口:约1099元。

网友A:
8T不后悔 京东速度快

网友:
如果不是当仓库盘,买个固态的更好用。现在固态的也不贵。数码产品,京东不二选择,送货快,有问题售后也快

网友:
个人认为WD 4T的 足够了!资料不会永远的存放 总会更新!

网友:
主流型号的都差不多,看侧重速度还是容量 。固态移动硬盘速度快,传统硬盘容量大耐用。

网友:
看需求吧

 个人存储,4T的 足够

网友B:
买m.2接口的固态+m.2转typeC转接盒,这样体积又小速度又快,就是贵了点

网友:
买64M缓存的就对了

网友:
谢谢各位大神的指点!

网友C:
随便买哪个品牌的都可以,没有可观察到的质量差异。

网友:
PDD买呀,百亿补贴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随便买哪个品牌的都可以,没有可观察到的质量差异。

用了不能退的,一般都不行,现在的卖家一般不会给你退换,质量无法保证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m.2接口的固态+m.2转typeC转接盒,这样体积又小速度又快,就是贵了点

价格上去以后,第一不能保证质量也上去了,第二也不能保证性价比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8T不后悔 京东速度快

目前很多设备是不是带不动8T啊,估计4T的也带不动啊,感觉配套设备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了不能退的,一般都不行,现在的卖家一般不会给你退换,质量无法保证

能不能退,跟品牌、质量又何干?三大品牌若是质量不行,谁行?你甚至都找不到其它生产商,目前全球范围内机械硬盘生产商就希捷、西数和东芝三家,偶有其它品牌也是用的这三家的硬盘,自己加个壳子罢了。目前硬盘的可行性很好,至少我没有预见质量有问题的,除非严重磕碰过。移动硬盘现在不能随便退,是因为利润非常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