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1939故障码DTC中转换方式怎么选择?

楼主:
J1939故障码中有一位CM表示SPN的转换方式,当该位为0的时候按Version4转换SPN,当该位为1的时候按Version1,2,3转换SPN,问题是当该位为1时怎么确定用Vsesion1,2,3中哪个来转换SPN?

上数四种方式都转换成了SPN 1208 = 4B816 = 000  00000100  101110002 (19 bits)

网友A:
1、2、3之间的选择应该还有标志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3之间的选择应该还有标志位

看1939手册,只用PGN中的其中一位来选择SPN转化方式,该位只有0和1两种状态,所以没弄懂怎么选取1、2、3这三种方式

网友:
刚毕业时搞过j1939,都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