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无源蜂鸣器声音很小,而且用手堵住发声孔声音变大了一点

楼主:
如题,堵住发声孔以后声音虽然还是小但是能听清了。而用有源蜂鸣器,同体积同电源声音特别大,堵上发声孔声音会小一点  但还是很大。是什么原因呢?和蜂鸣器自身的共振峰有关吗?

网友:
电路就是用的网上找的8050    蜂鸣器两端加续流二极管试了,没区别。又试了不同大小的上拉电阻,还是没区别。。

网友:
无源的,要看要驱动频率的方波信号,是否符合要求

或跟厂家要资料看需要什么驱动信号

网友:
蜂鸣器在特定频率下声音比较大 与有源蜂鸣器只是把驱动集成进去了

网友:
蜂鸣器音量由你的驱动功率和信号频率共同决定。

网友:
有源蜂鸣器是工作于谐振状态,谐振频率由蜂鸣器自身结构和材料确定。无源蜂鸣器要想声音大,也必须工作于谐振状态,也就是说,你的驱动信号频率必须符合(至少是接近)蜂鸣器的谐振频率,且幅度够大。

网友A:
用手堵住孔后声音变大,可能是堵住孔后改变了蜂鸣器腔的谐振频率,使其比较靠近你的驱动信号频率所导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手堵住孔后声音变大,可能是堵住孔后改变了蜂鸣器腔的谐振频率,使其比较靠近你的驱动信号频率所导致。

谢谢各位老师  我这个实验是用无源蜂鸣器放音乐  频率没法固定怎么办呢   是否存在频带比较宽的蜂鸣器呢  记得小时候贺卡里面好像就是蜂鸣器 印象中声音还挺大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各位老师  我这个实验是用无源蜂鸣器放音乐  频率没法固定怎么办呢   是否存在频带比 ...

既然是要放出宽频率范围的信号,那就要使电-声转换具有宽阔平直的频率响应。电动式扬声器是比较好的选择。

电动式扬声器的频率响应,对高保真来说仍然不能满足,往往要把音频分成高中低几段,每段各使用一个扬声器。低频扬声器还要加上箱体,通常称为音箱。

蜂鸣器本来不是为宽带使用设计的,要想用蜂鸣器放出音乐,有点强其所难。在远离蜂鸣器(包括共振腔)固有谐振频率的频率范围内,其响应稍微平直一些。这就要求蜂鸣器(包括谐振腔)固有的谐振频率尽量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各位老师  我这个实验是用无源蜂鸣器放音乐  频率没法固定怎么办呢   是否存在频带比 ...

有一条规律:越是要求频率响应平直,效率越低,反之亦然。谐振频率附近频率响应非常差,但谐振状态效率最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要放出宽频率范围的信号,那就要使电-声转换具有宽阔平直的频率响应。电动式扬声器是比较好的选择 ...

老师 ,我其实是想弄类似音乐贺卡这种,所谓的音乐就是方波而已,然后我在b站看到其他人弄的声音都很大 我这个像蚊子一样,感觉好像是驱动电路有问题,但是水平太差又找不出来原因

网友:
90年代在PC上用BASIC凑过音乐,不同音符的响度并不是差别巨大,无源蜂鸣器的谐振峰应该不是太尖锐。实在吹毛求疵,可考虑从脉宽上进行幅度补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师 ,我其实是想弄类似音乐贺卡这种,所谓的音乐就是方波而已,然后我在b站看到其他人弄的声音都很大 ...

你的驱动电路是怎样的?供电和元件参数是怎样的?

网友:
换喇叭声音就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