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824的485通讯控制问题。

楼主:
lpc824系统开始使用USART接口程序正常工作,后来增加为RS-485通讯芯片。发送数据正常,但是不能接收数据了。有时可以接收一个字符,有时接收不到。多个板子都是一样的。

485DE引脚增加了上拉电阻,应该不是电平不稳问题。

程序中增加了Chip_SWM_MovablePinAssign(SWM_U0_RTS_O, 4);设置

Chip_UART_ConfigData(LPC_USART, UART_CFG_DATALEN_8 | UART_CFG_PARITY_NONE | UART_CFG_STOPLEN_1|UART_CFG_OESEL|UART_CFG_OEPOL);

RTS启动。如果不设置引脚485无法输出了

如果修改为手动开启485DE则发送和接收都不正常,而且总是在字符的结尾处出问题,可以是由于fifo的原因吧!

希望有做过的朋友知道一下!谢谢

网友A:
如果修改为自动收发的芯片MAX13487/MAX13488这个芯片是5V供电的,有没有3.3V供电的485芯片。

网友B:
RS485需要控制DE信号,实现收发的切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RS485需要控制DE信号,实现收发的切换

我使用了芯片内置的RTS做DE

网友:
那您既然uart接收 oK,只是加了RS485 才不对,得查1)RS485 接收端脚数据过来没有?2)若有,查DE脚收受信号正常否?

网友C:
另外,RS485 不是3.3 V供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另外,RS485 不是3.3 V供电的

谢谢兄弟,我用的是SP3485芯片引脚兼容。这些电气问题我还是知道有些的,STM32、8051的485通讯都没有问题只是lpc824有问题。可能是带fifo的缘故把。我想问问有没有什么设置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使用了芯片内置的RTS做DE

那样时序可能不对的,使用独立的GPIO控制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样时序可能不对的,使用独立的GPIO控制试试

就是因为GPIO模式出问题才使用RTS引脚控制的。GPIO发送数据每次都不对,接收也是不正常。改用RTS后发送正常,接收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修改为自动收发的芯片MAX13487/MAX13488这个芯片是5V供电的,有没有3.3V供电的485芯片。

 大佬在吗,请问能发一份LPC824的485代码给我参考下吗,谢谢,我邮箱1152043458@qq.com  非常感谢,新手入门太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