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带宽理解

楼主:
对于带宽,很早很早就接触,但似乎永远没有弄清楚过。今日百度百科了一下,发现解开了自己很多的疑问。先摘抄如下:

1:表示频带宽度

      信号的带宽是指该信号所包含的各种不同频率成分所占据的频率范围。频宽对基本输出入系统 (BIOS ) 设备尤其重要,如快速磁盘驱动器会受低频宽的总线所阻碍。

2:表示通信线路所能传送数据的能力

      在单位时间内从网络中的某一点到另一点所能通过的“最高数据率”。对于带宽的概念,比较形象的一个比喻是高速公路。单位时间内能够在线路上传送的数据量,常用的单位是bps(bit per second)。计算机网络的带宽是指网络可通过的最高数据率,即每秒多少比特。

  严格来说,数字网络的带宽应使用波特率来表示(baud),表示每秒的脉冲数。而比特是信息单位,由于数字设备使用二进制,则每位电平所承载的信息量是1(以2为底2的对数,如果是四进制,则是以2为底的4的对数,每位电平所承载的信息量为2)。因此,在数值上,波特与比特是相同的。由于人们对这两个概念分的并不是很清楚,因此常使用比特率来表示速率,也正是用比特的人太多,所以比特率也就成了一个带宽事实的标准叫法了。

  1000bit/s=1Kbit/s

  1000Kbit/s=1Mbit/s

  1000Mbit/s=1Gbit/s

  描述带宽时常常把“比特/秒”省略。例如,带宽是1M,实际上是1Mb/s,这里的Mb是指1024*1024位,转换成字节就是(1024*1024)/8=131072字节(Byte)=128KB/s。

看了上述的文字,也就理解,为什么家里的带宽为1M时,迅雷下载的速度最高不超过128KB/S的原因啦!!

P.S:波特率与比特率有如下的换算关系:

1 Baud = log2M (bit/s)

其中M是信号的编码级数。也可以写成:Rbit = Rbaud log2M,上式中:Rbit-比特率,Rbaud-波特率。

一个信号往往可以携带多个二进制位,所以在固定的信息传输速率下,比特率往往大于波特率。换句话说,一个码元中可以传送多个比特。例如,M=16,波特率为9600时,数据传输率(比特率)为38.4kbi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