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单片机集成了液晶屏驱动是什么意思,液晶屏的字符以及指令不都是集成在液晶屏内部?

楼主:
请问   说单片机集成了液晶屏驱动是什么意思,液晶屏的字符以及指令不都是集成在液晶屏内部的吗,

网友:
“单片机集成了液晶屏驱动是什么意思”

普通单片机是没有程序存储器、数据存储器、A/D、SPI……的。但后来的某些单片机集成了这些。

单片机集成了A/D是什么意思,“单片机集成了液晶屏驱动” 就是什么意思。

网友A:
段式液晶屏驱动电平和普通TTL电平不同 需要专门的硬件电路控制 单片机集成驱动应该是指单片机能够产生驱动段式屏的电平,能通过单片机的引脚直接连接段式屏

网友:
还有一种是集成TFT控制器的单片机 这种指的是一直可以直接和TFT液晶屏连接的接口 类似SPI I2C 可以直接由硬件控制 速度更快 操作更方便
具体是那种还要看你是在哪里看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段式液晶屏驱动电平和普通TTL电平不同 需要专门的硬件电路控制 单片机集成驱动应该是指单片机能够产生驱动 ...

非常感谢  如您所说  "段式液晶屏驱动电平和普通TTL电平不同 ″ 怎么个不同法说得具体点吗 还有2段3段4段有什么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  如您所说  "段式液晶屏驱动电平和普通TTL电平不同 ″ 怎么个不同法说得具体点吗 还有2段3段4段 ...

具体看单片机的手册吧 一般都会有详细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