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形通电线圈外部磁场分布

楼主:
假设一个线圈绕在C字形铁芯上,铁芯两端切面平行,通电后外部磁场是否集中在铁芯两端之间的空间?
是否像铁芯内部磁场那样均匀分布,同铁芯内部磁场形成一个闭环的 O字形?

网友:
此问题颇复杂。

1、不是 “外部” 磁场集中在铁芯两端的空间。如果没有这个 “铁芯两端切面”,而是完全闭合的环形铁芯,且铁芯的导磁率非常非常大,那么线圈外部磁场几乎为零。也就是说,“铁芯内部磁场” 几乎就是所有的磁场,而且磁场形状几乎是闭环的O形。

2、如果铁芯具有 “两端切面” (通常称为 “空气间隙”,简称 “气隙”),那么磁场并非 “集中在铁芯两端的空间”,而是向气隙外扩散,即气隙中部磁场向外扩张,气隙越长,扩张程度越大。

网友:
不但气隙中部磁场扩张,气隙两端的铁芯处磁场也略有扩张,即铁芯端部的磁场(磁感应强度线)具有一些径向分量。

网友:
理论上,铁芯内部磁场线是呈辐射状分布的,即都沿半径方向且使线圈平面始终与磁感线平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问题颇复杂。

1、不是 “外部” 磁场集中在铁芯两端的空间。如果没有这个 “铁芯两端 ...

谢谢指教。 请问增加铁芯直径(面积)可以减少间隙磁场扩张程度吗?  除了间隙距离这个因素,还有和哪些因素有关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指教。 请问增加铁芯直径(面积)可以减少间隙磁场扩张程度吗? 除了间隙距离这个因素,还有和哪些 ...

气隙中磁场扩张程度与气隙长度半径之比有关(“半径”是指圆形截面,如果是正方形则是边长。用 “线度” 来表达可能更确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指教。 请问增加铁芯直径(面积)可以减少间隙磁场扩张程度吗? 除了间隙距离这个因素,还有和哪些 ...

“请问增加铁芯直径(面积)可以减少间隙磁场扩张程度吗? ”

通常不采用增加铁芯面积的办法。

电力工业中为减少磁场在气隙处的扩张,往往将一定长度的气隙分成若干比较小的气隙,例如长2cm的气隙分成两个1cm气隙,甚至分成四个0.5cm气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