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毫米波雷达测评】_2_AWR1843BOOST使用

楼主:
   上一篇(1_AWR1843BOOST开箱)已经简单介绍了AWR1843BOOST的开箱,并与IWR6843AOPEVM进行了简单比较,下面使用mmWave Demo Visualizer软件来控制和使用AWR1843BOOST

打开https://dev.ti.com/,里面有很多资源:

个人认为比较相关且重要的的是Resource Explorer(里面有相应的源程序文件),UniFlash(用于将编译编译好的程序写入写入按到开发板),还有就是这次我们要用到的Gallery。点击Gallery进去就能看到连接开发板使用的各种DEMO,由于数量较多,所以我输入mmWave搜索,得到以下界面:

里面有各个版本的mmWave Demo Visualizer软件,我首先试用最新的3.3.0版,但是连接不上,后来怀疑是硬件内部的软件版本可能较低,改用3.2.0版连接成功。

首先是硬件准备:将另外准备的5V/>2.5A的电源(2.1-mm barrel jack中间为正)插到开发板的电源接口,并使用配套的USB线将开发板与PC连接起来。电源上电后在PCWin7 64位)端的设备管理器(计算机右键菜单-管理里面)中应该能够看到有两个设备连接上,分别是XDS110 Class Application/User UART对应UART1用于传输控制命令以及 XDS110 Class Auxiliary Data Port对应MSS logger用于发送测试数据给PC

打开前述3.2.0版本的mmWave Demo Visualizer https://dev.ti.com/gallery/view/mmwave/mmWave_Demo_Visualizer/ver/3.2.0/

然后按照 mmWave Demo Visualizer User's Guide SWRU529B http://www.ti.com/lit/ug/swru529b/swru529b.pdf的说明一步一步操作即可。

下面记录一下我的使用过程:

打开软件首先是README.md主要抱括版本说明、使用步骤、高级特性以及版本迭代的说明。关掉。

然后是打开串口配置菜单

    配置UART端口

    下面会显示连接状态

    我的配置(我的应用主要是罐体内部测距,要求尽量测得远,但对刷新率要求不高)     点击

    右边的窗口会显示收发的命令,最后会启动开发板。

    此时切换到Plots波形显示界面

    因为选择了默认的显示参数,所以只显示角度/距离图、距离频谱图、多普勒速度/距离图和CPU负载图。如果只是测距了话主要看第二幅频谱图。此时是在办公桌对着房顶。

根据自己的需求,可以参考用户手册进行调整。

总体来说,在网络正常的时候软件还是非常好用的,大大降低了开发板的使用门槛。下一篇我将基于该软件进行走廊环境测试。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分享资料~~辛苦楼主啦~感谢!

网友:
作者很细心,很棒很棒!感觉作者是位女士,说错了,就当我没说。

这是表扬,表扬,表扬!

网友:
感谢大家的支持、

网友:
您好,我这边前面所有的步骤正常,但是配置UART端口后一直无法连接上,显示“waiting for data...”,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呀?一般正常情况连接成功的时间是需要多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