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T31测评+开箱测试

楼主:
开箱,太棒了!像一块口香糖是不咯?哈哈

2. 打开后,是一个非常小巧的卡片:

注意:蓝牙nrf8122 和LCD驱动芯片应该在右上角,因为其他地方没有看到芯片了。

一个Switch按键:用于切换温度显示和湿度显示;

左上角中间部分就是传感器核心了,设计非常巧妙,pcb圆心镂空,使空气对流,防止pcb升温导致测量不准;

中间是一个断码液晶,一般这种液晶用HT1621驱动,但是此模块中使用了一颗51内核的mcu驱动,也不错,而且更灵活;

右边是一个CR2032电池,3V供电,我们常用的电池,由于是低功耗产品,所以供电应该能管很久了。

3. 在看看背面:

主要是两种调试接口的焊盘,一个是lcd固件调试的,一个是蓝牙nrf8122调试的。

建议用户焊接ST1 接口调试即可,此接口可以连接到jlink,daplink等调试器上面。如下图所示:

4 .花了大半天,搜集了全套资料:

见附件:

5. 困难点: 由于防火墙,Google上的应用商店无法访问,导致app无法下载,正在想法解决中。

gitee/casy

网友:
在LCD屏幕与PCB板之间有块芯片,从PCB板图上可以看出是个48p的芯片,应该就是单片机。

APP及相关的资料确实非常难以下载,仍在继续尝试下载中。

网友A:
app可以试试ApkPure、APK Downloader、Aptoide等工具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A:
app可以试试ApkPure、APK Downloader、Aptoide等工具下载。

谢谢,我试一下~

gitee/cas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