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艺术:LED珠宝

楼主:
来自:https://www.instructables.com/id/LED-Jewelry/

图片图片

网友:
需要的材料和工具:

图片

  • 铜丝
  • CR2032电池
  • SMD0 1206 LED
  • 钳子
  • 电烙铁
  • 双面胶等

从模板开始,可以精确的设计形状

图片

折弯

图片

焊接,固定外形

图片

图片

加上LED。一个技巧是使用双面胶,有助于保持位置不变

图片

图片图片

提示:

  • 请勿在同一条项链上使用不同颜色的LED。不同的颜色具有不同的电压属性,因此最终只能点亮一种颜色。
  • 双面胶带在加热时会失去粘性。

完成LED焊接

图片

焊接电池座

图片

网友:
效果

图片

图片

图片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