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的问题

楼主:
我们公司是做试验机的。现在有个问题,如果传感器没接好,或者线松了。

做实验的时候,检测不到力,电机一直转,把做实验的横梁都压弯了。

板子上不接传感器,和传感器线松了,AD采样值差不多,所以分辨不出来。

请高手支招,怎么判断传感器线松了或者没接好,从而避免这种情况发生?

谢谢!

网友A:
如果你的传感器输出电阻很低,那么可以另加一个微小的直流电流来检测传感器是否接好。

网友:
这个必须分析传感器类型、参数和前端电路。

网友:
另一个思路是做单独的保护电路,这个需要分析执行机构的结构和特性。

网友:
如果是数字传感器很好办,读出来数据不对很容易判断,如果是模拟的就麻烦点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的传感器输出电阻很低,那么可以另加一个微小的直流电流来检测传感器是否接好。

输出电阻700欧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输出电阻700欧左右。

先说说你的传感器是什么类型,用这个传感器准备测量什么物理量,输出幅度有多大……然后才好讨论。

网友:
YZC-219   力传感器

量程从2吨到300吨

输出灵敏度 2+-0.04   或者4=-0.04mV/V

最大输出20mV

网友:
“做实验的时候,检测不到力,电机一直转,把做实验的横梁都压弯了。”

电机转一转就应该判断一下当前的压力是否有变化

在传感器的2端都加一个大电阻,比如1M,一个上拉,一个下拉,测两根线的数值,如果一个接近电源一个接近地说明传感器开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