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V降12V,输出功率至少达到30W的降压芯片有哪些呢

楼主:
现在项目上需要一款把18v降到12V,输出电流最大快到3A的DCDC降压芯片,要求外围电路比较简单。现在用的是LM2576-12,但这个片子发热太大,几分钟就能到7,8十度,怕以后容易出问题,现在问一下各位大神,还有没有一些DCDC降压的,可以稳定输出达3A,发热量不是很大的芯片呢,小弟在这里跪拜了。

网友A:
LM2576-12如3A,是满负荷工作,发热就是厉害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M2576-12如3A,是满负荷工作,发热就是厉害的

有没有比LM2576-12输出更大电流的芯片呢?求大神推荐呀!万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比LM2576-12输出更大电流的芯片呢?求大神推荐呀!万分感谢!!!

如还用TI的,可以看看TPS56637电流大

或考虑,汽车专用的,封装是贴片的,外围电路稍微有点多

LMR14050-Q1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比LM2576-12输出更大电流的芯片呢?求大神推荐呀!万分感谢!!!

回了,帖子再审核中

网友A:
TI的LMR14050S

MPS的MP1584
国产的XL4003,XL4005

可以看看

网友A:
用TI 的直接到这里找

输入需要的参数

降压转换器(集成开关) – 产品

网友:
可联系Q2813801825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TI 的直接到这里找 输入需要的参数 降压转换器(集成开关) – 产品

谢谢大神的推荐,TI 的看过几个,我这个板子比较老,划不来用这种高端芯片,好点的价格不允许用。

网友:
12V 3A的开关电源芯片很多,如果在意发热那就得关注效率参数,外围设计和元器件选择也得注意。TI、LT等的官网都有在线选型功能,可做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大神的推荐,TI 的看过几个,我这个板子比较老,划不来用这种高端芯片,好点的价格不允许用。

那就没办法了,2576这样的芯片很便宜是因为大量国产仿制品,效率较高的原装新型号会贵不少。价格敏感的话,加强散热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I的LMR14050S MPS的MP1584 国产的XL4003,XL4005 可以看看

这几个芯片都看了,输出功率好像不是很高,LMR14050S标准输出5V 5A,故能输出25W,如果输出12V,电流恐怕也达不到3A了,效率上不去,自身耗散功率太大,发热量就很大,后面那两个也差不多!我这里输出功率要达25W以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几个芯片都看了,输出功率好像不是很高,LMR14050S标准输出5V 5A,故能输出25W,如果输出12V,电流恐怕 ...

TI 官网应该找到效率毕竟高的

要不试试国产的SY8303,

国产还有外围需要加MOS管的SL3038,外围需要MOS管

ADI的TC3780,价格稍贵,外围电路稍复杂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TI 官网应该找到效率毕竟高的 要不试试国产的SY8303, 国产还有外围需要加MOS管的SL3038,外围需要 ...

好的,谢谢指点

网友C:
台湾天钰FR9888,你值得拥有,不要1块8也不要8毛8,6毛钱你杠回家。。。

啥年头了还在用LM2576这样的傻大粗,要效率没效率,还不便宜,完全就是给小白用的,TI卖1刀

用旧器件,要么是非常非常便宜又可靠,要么你有能力把它玩出花来,否则,没事多去各种档次的原厂官网上挖土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台湾天钰FR9888,你值得拥有,不要1块8也不要8毛8,6毛钱你杠回家。。。 啥年头了还在用LM2576这样的傻 ...

这个真的是拜服了,谢谢推荐,刚接触这个行业,接触的也都是一些别人使用的元件,所以没机会接触最前沿的一些新元件,多谢各位大神的推荐,学习了!

网友:
做恒压还是还是做恒流?

网友:
翻完了我们家的仓库,没有合适的土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