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驱动ST7920任意位置显示自定义大小字符,刷新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会闪烁,求指导

楼主:
rt   感觉ST7920这个驱动有点憨憨,但又似乎没有太多便宜的12864大屏可以选 ,直接用绘图模式写入自定义字符很麻烦,一组行列坐标必须写俩字节,为了避免反复读取

我的思路是用xdata 创建一个大数组,把要显示的文字在这个数组缓冲区里拼成一张大图,再一起显示

现在基本能用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刷新的时候会有闪烁,求大神指点一下问题在哪。

工程是STC15F60S2的

网友A:
这个方法能行,但是显示的图片大小受限,而且位置点只能是16的倍数

因为7920的自定义字符只有几个4个还是8个记不清了,如果是4个那你图片最大是32*32,反复刷写也是不行的会冲掉前面的字符图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方法能行,但是显示的图片大小受限,而且位置点只能是16的倍数 因为7920的自定义字符只有几个4个还是8 ...

老师 ,我用这个方法坐标可以不是16的倍数,现在已经能正确显示文字了,可惜刷新的时候会闪烁,不明白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方法能行,但是显示的图片大小受限,而且位置点只能是16的倍数 因为7920的自定义字符只有几个4个还是8 ...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师 ,我用这个方法坐标可以不是16的倍数,现在已经能正确显示文字了,可惜刷新的时候会闪烁,不明白原 ...

哦,可能是我看偏了,还以为你要用自定义字符拼图.

7920图形方式刷屏以前弄过,记得当时刷屏速度最高就是30~40HZ的样子,有点闪烁是肯定的.

网友A:
看了一下你的程序,刷屏不必每次写指令,写一次起始地址后面数据连续写入就行,这样能快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了一下你的程序,刷屏不必每次写指令,写一次起始地址后面数据连续写入就行,这样能快不少.

谢谢老师  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