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敏电阻和热敏电阻 坏的原因有哪些

楼主:
压敏电阻和热敏电阻 坏的原因有哪些

网友:
无外乎电致的烧毁、击穿,化学因素导致的材料变性,作用力导致的结构失效等几类,楼主的问题过于粗陋,泛泛的问题泛泛而谈,意义非常有限。如果结合具体产品/电路进行器件失效分析,对于提高技术水平才有直接的助益。

网友:
参数选错的原因占很大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