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DAC8812ICPW的接口电平是什么标准???

楼主:
手册如下:

网友:
请问是LVTTL接口标准吗

网友:
典型的TTL电平。

网友A:
感谢您的回答,想再问一下,是TTL中的LVTTL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谢您的回答,想再问一下,是TTL中的LVTTL吗?

该芯片最低支持2.7V工作电压,在采用2.7V-3.3V供电时,当然是LVTTL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该芯片最低支持2.7V工作电压,在采用2.7V-3.3V供电时,当然是LVTTL电平。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