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通滤波电路multisim仿真遇到几个问题,如图,哪个坛友指教下

楼主:
带通滤波电路multisim仿真遇到几个问题,如图,哪个坛友指教下

网友:
这个仿真怎么用有学习网站吗

网友A:
“A0是啥?”

A0是将C3去掉(开路),从R2上端向右看,LM324的电压增益。

网友B:
带通滤波仿真,自己得知道滤波的截止频率,带内波动范围吧

不然仿真个啥

网友:
引用 网友A:
“A0是啥?” A0是将C3去掉(开路),从R2上端向右看,LM324的电压增益。

那A不也是增益吗

网友:
“那A不也是增益吗”

说增益,必须说明是电路中哪两点电学量之比。A是3楼所说那两点以外的两点之间电压之比。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带通滤波仿真,自己得知道滤波的截止频率,带内波动范围吧 不然仿真个啥

截止频率是算出来了,那这个范围是怎么取?只有一个值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截止频率是算出来了,那这个范围是怎么取?只有一个值

带通滤波 “只有一个值”?至少有两个转折频率值,一个高通转折频率,一个低通转折频率,才是带通滤波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带通滤波 “只有一个值”?至少有两个转折频率值,一个高通转折频率,一个低通转折频率,才是 ...

这里不是只有一个低通转折频率吗?高通转折是1/2πR4 C3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里不是只有一个低通转折频率吗?高通转折是1/2πR4 C3吗?

无论高通转折频率还是低通转折频率,都是你自己选择的。电路中元件数值,应该根据你的选择来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