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与地连接的二极管用途?

楼主:
请教一下各位大侠:这是一个电压采集电路,D2的作用应该是保护后面的采集电路防止超压,但是旁边与地连接的二极管是什么用途?基础学得不好,请教一下各位老师傅!

网友:
和旁边接5V的二极管是同样的目的,都是箝位。接地的二极管防止运放同相输入端电位低于地电位,接5V的二极管防止运放同相输入端电位高于5V。

网友:
应该是一个双向二极管,钳位作用

网友A:
是一个双向二极管,一样是钳位的作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一个双向二极管,一样是钳位的作用

楼主连型号都注明了是BAT54S,这是一种萧特基二极管,一个封装内有两个二极管。

可不是双向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连型号都注明了是BAT54S,这是一种萧特基二极管,一个封装内有两个二极管。 可不是双向二极管。 ...

明白,谢谢!

网友:
用54S钳位一定要注意高温漏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