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芯片输出数字信号问题

楼主:
2芯积分

请教一下各位,我最近在使用AD公司125M采样率的AD芯片时出现输出数字信号的电平异常,除了高电平和低电平外,有些引脚的电平为0.6~1.2V左右。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A:
看器件手册,输入引脚如果浮空可能电平不定,而输出引脚要看是否需要配置。至于模拟信号引脚,非TTL电平则属于正常。

网友:
那个器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器件手册,输入引脚如果浮空可能电平不定,而输出引脚要看是否需要配置。至于模拟信号引脚,非TTL电平则 ...

我用的直流1V和0.6V做为输入信号测的,输入信号没有悬空。输出有CMOS和LVDS模式。默认输出是COMS模式。用的是AD9265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直流1V和0.6V做为输入信号测的,输入信号没有悬空。输出有CMOS和LVDS模式。默认输出是COMS模式。用 ...

你得说明你是怎么测的,给出具体电路,说明芯片处于什么模式下,哪些管脚的电平不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得说明你是怎么测的,给出具体电路,说明芯片处于什么模式下,哪些管脚的电平不对。

电路如图所示。我在输入端接入一对几百mv的差分信号。结果输出数字信号有些端口的电压只有0.8~1.2V之间而且随着输入信号的变化输出信号的幅值也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路如图所示。我在输入端接入一对几百mv的差分信号。结果输出数字信号有些端口的电压只有0.8~1.2V之间而 ...

你还是没说是哪些端口,是怎么测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