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毫米波雷达测评】+mmWave_Demo_Visualizer使用

楼主:
mmWave_Demo_Visualizer使用

      继续昨天的分享,环境搭建好后,要快速的上手这个板子还是比较难的,首先我们从板子的Demo程序入手,大体了解板子功能和性能后,在上手不迟,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传感器的可视化界面软件的使用。

      首先打开mmWave_Demo_Visualizer软件,根据板子的型号选择PlatformSDK版本只有2.1才有此IWR1443,不能使用最新的SDK。其他设置保持默认设置如下图:

然后配置串口,串口波特率不用更改,只需要根据串口选择配置串口和数据串口即可,然后点击OK,这里可以根据电脑的硬件管理器查看那个数据串口,那个配置串口,如下图: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右边的信息窗口就会有log打印,如果没有,检查一下串口配置是否有错,或者重新按一下板子的复位按键,然后发送一下配置,如下图:

oppler-Range Plot配置连接完成后,我们切换到Plots,查看图形化的界面,这个界面包括:XY的散点图,零多普勒测距,多普勒距离图,CPU负载图,如下图所示:

每个图鼠标放上去的时候有放大缩小截屏等快捷按钮,很方便;

在往右边是配置文件导入和实时数据解析情况和命令发送窗口,如下图所示:

发送命令窗口

这里我们测试一下配置文件功能,首先点击Load config from pc and send,然后在弹出的选择文件框中到目录C:\ti\mmwave_sdk_02_01_00_04\packages\ti\demo\xwr14xx\mmw\profiles

下找到对应的配置文件:

     mmw/profiles/profile_2d.cfg

     mmw/profiles/profile_3d.cfg

     mmw/profiles/profile_heat_map.cfg

点击发送以后,就可以看到右边图形发送了变化。

比如我发送了profile_heat_map.cfg

左边新增一个Doppler-Range Heatmap 热点图和Azimuth-Range Heatmap

这里如果我们移动开发板,图中的数据就会变化,很直观的展示了传感器的数据。

网友A:
看来使用mmWave_Demo_Visualizer软件,比较方便直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使用mmWave_Demo_Visualizer软件,比较方便直观的

这个界面软件确实很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学习啦

感谢支持

网友:
你好,我是一个大四的学生,我目前也在搞这个MMwave IWR1433有问题,在加载studio的时候,是不是不需要烧录板子了?还有能加个QQ 进一步联系吗 QQ1142291205

网友:
不客气的,期待更多分享啊。

网友C:
请问点击SEND CONFIG TO MMWAVE DEVICE后右边会打印出:

mmwDemo:/>adcbudCfg -1 0 0 1 0

Error:Invalid usage of the CLI command

Error -1

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点击SEND CONFIG TO MMWAVE DEVICE后右边会打印出: mmwDemo:/>adcbudCfg -1 0 0 1 0 Error:In ...

你确定的板子和选的型号是否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