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毫米波雷达测评】_3_AWR1843BOOST走廊测距之测试环境

楼主:
系列帖子:

1、AWR1843BOOST开箱

2、AWR1843BOOST使用

    经过开箱和熟悉mmWave Demo Visualizer软件的使用以后,开始实地测试。

    首先是在办公楼走廊上的测试。为什么选择走廊测试呢?因为我的应用是在罐体环境下测量液体的位置。而罐体内部并不一定是光滑无杂物的,可能存在管道、搅拌叶片、检修梯子等等各种可能产生干扰的物体。而我公司的走廊存在消防栓、柱子,一定程度上可以模拟干扰。下面是现场的照片,雷达距离走廊尽头的墙体30m。

    其次要确定测试使用的天线方向,因为AWR1843的天线水平和垂直的角度是不同的,所以有必要先确定一下到底使用哪种方式进行测试。下面是我搭建的测试平台,包含博世激光测距仪、笔记本(运行mmWave Demo Visualizer软件)、AWR1843BOOST开发板、镍氢电池+DC-DC电源模块构成的电源以及小推车等。

    测试距离较远,所以使用Best Range模式,软件配置如下:

上述天线方向测得的波形如下

    把开发板竖起来测得的波形如下

    可见竖起来的时候近距离的干扰型号强度较大,说明开发板横向的时候水平方向天线角度较窄。所以将开发板横着测试更有利于分辨远处的物体。

    那右侧频谱中所谓的检测到的点又是什么呢?记得默认设置的RCS值为0.5,也就是说只要目标的RCS超过0.5就会被标记出来。下面逐个看一下30m及以前的点对应的物体。

6.1m目标对应6.07m柱子。

10m目标对应9.994m柱子。

14.159m目标对应13.969m柱子。

18m目标对应17.945m柱子。

21.97m目标对应21.934m柱子。

26.12m目标对应25.913m柱子。

30.27m目标对应30m墙。

    可见全是柱子,消防设备虽然是金属,介电常数较高,但是反射面积太小,所以干扰较小。

    准备工作和环境分析就到这里,下一步将对4平方铁板进行测试

网友:
做这几步需要哪些设备

网友:
图中标出的点,也应该有意义吧?

网友:
@reflectometry 刚看到,明天要出差,不在公司。确定的原因过几天我有空的时候再测试一下看看,这里先简单分析一下:

这个走廊环境其实比较复杂,左边的木门和窗户上的玻璃是能被77G雷达穿透的(参考TI的测试),所以门和窗户位置类似于直接混凝土墙开口,是会反射信号的。特别是角度的原因,近距离的反射信号会更大。但是墙比较薄,且门和窗的开口较短,所以信号小于右边的柱子。

网友:
@led2015

设备主要就是笔记本电脑、开发板(+配套电源和线缆)、激光测距仪(可以用米尺之类的代替)。

网友:
大致能够对应得上。

网友:
想问一下这个配套的电源有什么要求吗?还是说只要 5V/>2.5A 的直流电源都可以?电源和板子之间的线缆只要求跟板子相连的一端是( 2.1-mm barrel jack中间为正 )就可以对吗?(刚接触这个板子,理解不对的地方请您批评指正)

网友:
我公司想使用这款产品,咱们联系到您呢??可否合作一下??我的电话15810040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