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如图所示,箭头位置平时有一个5V的电压输入,然后测试针1的位置输出一个低电平,现在问题是,关掉箭头位置的输入,但是由于输入设备的原因,在某些时候会有非常短暂的输入(2~3V),然后就会造成探针的位置输入的也是低电平,造成判断错误,该怎么消除这个误触发?

网友A:
关掉箭头位置的输入,但是由于输入设备的原因,在某些时候会有非常短暂的输入(2~3V)

关掉输入,输入设备的原因?

什么原因,得说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掉箭头位置的输入,但是由于输入设备的原因,在某些时候会有非常短暂的输入(2~3V) 关掉输入,输入设 ...

这边是检测的一台机器,但是我关掉机器的开关,也就是断电,但是偶尔还是会有输入过来

网友B:
对于干扰信号,需要根据信号的幅度、频率、脉宽等去进行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于干扰信号,需要根据信号的幅度、频率、脉宽等去进行处理

100HZ,2~3V

网友:
加正反馈,迟滞比较器

网友:
首帖电原理图颇有点奇怪。

U1A是个普通的运放,运放的输出端同时联接到该运放的同相输入端和反相输入端。这是什么意思?

怀疑是电原理图有错。

网友:
先把电原理图中运放输出端同时接到同相输入端和反相输入端这个问题解决,才谈得到如何消除 “误触发” 。

网友C:
楼主图电路是错的。左侧电路应为提供一个12V基准电压,但像楼主图那么接,输出可能不定。而右侧电路的接法,目的应为区分输入是否在11-13V区间,而5V和2-3V都不在该区间,楼主还是先去搞清楚具体应用需求,正确、完整的描述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图电路是错的。左侧电路应为提供一个12V基准电压,但像楼主图那么接,输出可能不定。而右侧电路的接法 ...

正因为右侧的都不在区间内才麻烦的,如果在区间内,就好办了,左侧的确实有点问题,图错了,不过现在原理图想到了解决办法,把区间设置为4~6,这样就可以区分了,谢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