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nyGo发布0.11.0版

楼主:
 发布了0.11.0版。

This release includes a few significant usability improvements: it bundles Clang in the release tarball, auto-detects the serial port on macOS, and adds support for tinygo flash on Windows. There are also other changes, such as the addition of the Adafruit PyBadge and a critical fix to RISC-V support.

Windows binaries will be uploaded soon, when the build is finished.
  • command line
    • add support for QEMU in gdb subcommand
    • use builtin Clang when building statically, dropping the clang-9 dependency
    • search for default serial port on both macOS and Linux
    • windows: support tinygo flash directly by using win32 wmi
  • compiler
    • add location information to the IR checker
    • make reflection sidetables constant globals
    • improve error locations in goroutine lowering
    • interp: improve support for maps with string keys
    • interp: add runtime fallback for mapassign operations
  • standard library
    • machine: add support for SPI.Tx() on play.tinygo.org
    • machine: rename CPU_FREQUENCY to CPUFrequency()
  • targets
    • adafruit-pybadge: add Adafruit Pybadge
    • arduino-nano33: allow simulation on play.tinygo.org
    • arduino-nano33: fix default SPI pin numbers to be D13/D11/D12
    • circuitplay-express: allow simulation on play.tinygo.org
    • hifive1-qemu: add target for testing RISC-V bare metal in QEMU
    • riscv: fix heap corruption due to changes in LLVM 9
    • riscv: add support for compiler-rt
    • qemu: rename to cortex-m-qemu

网友:
简单翻译

这个版本包括一些显著的可用性改进:它在发布tarball中包含Clang,自动检测macOS上的串行端口,并在Windows上增加了对tinygo flash的支持。还有其他一些变化,比如添加了Adafruit PyBadge和对RISC-V支持的关键修复。

Windows二进制文件在编译完成后即将上传。

命令行

  • 在gdb子命令中添加对QEMU的支持
  • 静态构建时使用内置Clang,删除Clang-9依赖项
  • 在macOS和Linux上搜索默认串行端口
  • windows:使用win32 wmi直接支持tinygo flash

编译程序

  • 添加位置信息到IR检查器
  • 将reflection sidetables常量变为全局
  • 在goroutine lowering改进错误定位
  • interp:改进对带字符串键的映射的支持
  • interp:为mapsassign操作添加运行时回退

标准库

  • machine:在play.tinygo.org上添加对SPI.Tx()的支持
  • machine:将CPU_FREQUENCY改命名为CPUFrequency()

targets

  • adafruit pybadge:添加adafruit pybadge
  • arduino-nano33:允许在play.tinygo.org上进行模拟
  • arduino-nano33:将默认SPI管脚号固定为D13/D11/D12
  • circuitplay express:允许在play.tinygo.org上模拟
  • hifive1 qemu:在qemu中添加RISC-V裸机测试
  • riscv:修复由于LLVM 9中的更改而导致的堆损坏
  • riscv:添加对编译器rt的支持
  • qemu:重命名为cortex-m-qem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