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星分享——电机轴承发热的原因及危害

楼主:
电机轴承发热原因分析

1  电机轴承与轴承盖相互摩擦
造成这个故障的原因主要是电机在轴承盖的加工过程中没有紧缺加工或者在装配中出现摩擦划痕,导致电机轴承转动时的局部出现摩擦现象。假如是轻微摩擦轴承会发热,但是不会出现冒烟,拆开电机机盖检查会发现摩擦处黑色的摩擦痕迹。
假如是由于电机轴承盖内圆发生偏心,或者是装配时的划痕,会引起电机轴承摩擦严重,同时发出冒烟现象。

2  电机轴承加油方式问题
一般对电机加油为了防止加油过多以及方便,通常都是对轴承的外侧进行加油操作,如果电机运转时间没有达到足够的时间长度,润滑油较难分布到轴承的内部。对于高速运转或者是大型的电机而言,经常因为该原因导致电机的轴承发热。

3  电机轴承的损坏
电机轴承的钢珠不圆或者是破裂损坏,在经过检修之后又没有经过严格的检查,以及在装配的过程中没有安装防水圈而引起的电机轴承外圈腐蚀破裂等,都会引起电机轴承发生摩擦损耗而产生发热现象。

4   电机皮带过紧或者联轴器安装不规范
电机的皮带过紧以及其联轴器的安装不平等问题都会引起电机轴承因增加负荷量而使轴承温度急剧上升,在电机的运转过程中,如果发现电机在空转时不发热,而在带负荷的状态下发热非常多,则就必须检查电机的皮带是否过紧以及联轴器是否不平。

5  电机轴承装配不当
最常见的电机轴承装配不当如,在轴承冷装过程中没有均匀敲击内圈引起的轴承磨损,导致了电机的轴承内圈与轴承间的配合失去了原有的过盈量或者是缩小过盈量,出现了跑内圈的现象;在电机的盖端装配过程中,没有对其进行均匀敲击引起的盖端轴承室与轴承的外圈配合过松,从而出现轴承的跑外圈现象。

6  电机轴承室内存在异物或油脂不净
比如在轴承保持架内存在微小的刚性物质,在电机运行过程中引起轴承的滚道损坏而使温度升高,导致电机轴承的烧毁。
7  电机轴承本身存在的一些质量问题
电机轴承发热对电机的危害
电动机虽然在结构上看似较为简单,但是其也非常容易在机械故障方面造成非常严重的损失,在整个的电机结构的机械故障中,最容易发生故障的就是电机的轴承故障,其中大部分都是由于电机轴承发热而引起的电机故障。一旦电机轴承发生发热故障,轻则引起电机润滑脂溶化溢出,重则将会引起润滑脂燃烧,从而直接导致电机轴承的烧毁。

对电机轴承的保养是对电机整体保养维护的重要内容之一,同时也是电机保养中最重要的一类。不管是采用何种轴承的电机,其轴承一旦发生损坏,都极有可能导致电机定转子扫膛,经过电机的不间断的运行,从而引起电机线圈的绝缘烧毁。

同时由于轴承发热而引起的润滑油的泄漏,虽然电机可以正常运转,但是漏出的油脂极有可能浸积在电机的线圈上,导致灰尘以及其他杂物积聚与线圈上面,而将电机绝缘烧毁。

网友A:
有个问题,想咨询楼主,轴承一般人手摸不到的

怎么判断发热,或者发热严重,有什么快速判断方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个问题,想咨询楼主,轴承一般人手摸不到的 怎么判断发热,或者发热严重,有什么快速判断方法

造成这个轴承发热的原因主要是电机在轴承盖的加工过程中没有紧缺加工或者在装配中出现摩擦划痕,导致电机轴承转动时的局部出现摩擦现象。假如是轻微摩擦轴承会发热,但是不会出现冒烟,拆开电机机盖检查会发现摩擦处黑色的摩擦痕迹。

假如是由于电机轴承盖内圆发生偏心,或者是装配时的划痕,会引起电机轴承摩擦严重,同时发出冒烟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造成这个轴承发热的原因主要是电机在轴承盖的加工过程中没有紧缺加工或者在装配中出现摩擦划痕,导致电机 ...

能加润滑油么

什么类型的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