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C2380-24的详细原理图(最好是单端输入转差分的)

楼主:
8芯积分

最近想用一下LTC2380-24作为我的采集,但有俩问题

1.官方的评估板上上面有些电阻电容式opt的,我不是很懂怎么选数值。

2.我的是单端输入的,所以想知道单端输入转差分的详细原理图。

求助各位大佬了!

网友A:
如果一定要使用LTC2380,而且是单端输入,将你的LTC2380两个输入端一个接地一个接信号源,是否可行?

网友B:
单端转差分可以参考LT6363数据手册里的电路 匹配电阻可以选择LT5400

网友:
OPT主要是滤波参数 根据你的实际信号做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端转差分可以参考LT6363数据手册里的电路 匹配电阻可以选择LT5400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一定要使用LTC2380,而且是单端输入,将你的LTC2380两个输入端一个接地一个接信号源,是否可行?

那样感觉怪怪的,它数据手册其实是有单端转差分的,但不是很详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那样感觉怪怪的,它数据手册其实是有单端转差分的,但不是很详细。

单端输入24bit的A/D很多,何必非用LTC2380不可呢?而且好像这个芯片价格也比较贵。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单端输入24bit的A/D很多,何必非用LTC2380不可呢?而且好像这个芯片价格也比较贵。

不是差分输入不是可以减少共模噪声嘛

网友C:
引用 网友C:
不是差分输入不是可以减少共模噪声嘛

大佬,能给推荐一下24位的单端输入的ADC吗,采集频率100k以上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差分输入不是可以减少共模噪声嘛

“差分输入不是可以减少共模噪声嘛”

你的输入信号是单端信号,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共模噪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佬,能给推荐一下24位的单端输入的ADC吗,采集频率100k以上就好

LTC2368-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