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阻抗高不是意味着损耗大吗?为什么采样还需要高输入阻抗?低输出阻抗,比如运...

楼主:
输入阻抗高不是意味着损耗大吗?为什么采样还需要高输入阻抗?低输出阻抗,比如运放这样的电路

网友A:
“输入阻抗高不是意味着损耗大吗?”

这句话是谁说的?拉出去打PP!

网友:
输入阻抗越大,受前端电路影响越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输入阻抗高不是意味着损耗大吗?” 这句话是谁说的?拉出去打PP!

哈哈

网友:
现实中的电压型信号源可以等效为一个理想电压源串一个电阻,该电阻为信号源的内阻。输入阻抗视为接在信号源两端的一个负载电阻,自己画出图来用欧姆定律分析,看看你的结论如何。

网友:
对于电压源信号来说,P=U^2/R,功耗与电阻呈反比。。。。。

网友:
这个问题也可以用极限思维来简单反问:电路开路意味着负载电阻无穷大,难道说功耗也变得无穷大了咩~~~~快跑,特斯拉、安培、欧姆、伏特、焦耳等前辈们的棺材板儿要压不住了啊~~~~~~

网友B:
芯片输入高阻抗,那么受前级信号源内阻分压造成的影响就小。

信号源输出低阻抗,那么对后级电路输入阻抗分压造成的干扰就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芯片输入高阻抗,那么受前级信号源内阻分压造成的影响就小。 信号源输出低阻抗,那么对后级电路输入阻抗 ...

为什么输入需要高阻抗,而输出需要低阻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输入需要高阻抗,而输出需要低阻抗

分压原理,电阻越高的分到的信号电压就越多。理论上输入电阻上是希望分到信号的所有电压,所以输入阻抗就越大越好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分压原理,电阻越高的分到的信号电压就越多。理论上输入电阻上是希望分到信号的所有电压,所以输入阻抗就 ...

那输出为何刚好相反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输出为何刚好相反

输出阻抗是指信号源的,当然是希望对负载的影响越小越好,理想电压信号源的内阻是无穷小的,也就是让输出电压完全分到负载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输出阻抗是指信号源的,当然是希望对负载的影响越小越好,理想电压信号源的内阻是无穷小的,也就是让输出 ...

输入不也是信号源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输入不也是信号源吗

越扯越远。

现在说的是放大电路。

放大电路的输入是个信号源,但此信号源并非放大电路自身,而是前级电路。

放大电路的输出是个信号源,但此信号源是对后级电路而言,放大电路自身对后级电路来说是个信号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越扯越远。 现在说的是放大电路。 放大电路的输入是个信号源,但此信号源并非放大电路自身,而是前 ...

恩   这个不错

网友D:
输入需要高阻抗,而输出需要低阻抗,可以粗暴的理解为减少输入时能量的损耗导致衰减失真,同时增大输出的功率,抵御外部导致的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D:
输入需要高阻抗,而输出需要低阻抗,可以粗暴的理解为减少输入时能量的损耗导致衰减失真,同时增大输出的功 ...

对输入阻抗无穷大和输出阻抗无穷小 理解很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