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USB AUDIO能实现录音吗?

楼主:
我看到usbd_audio.c文件里的USBD_AUDIO_DataIn函数没有具体实现

难道只能播放声音不能录音?

网友A:
录音比回放好做啊。回放还有个DAC时钟同步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录音比回放好做啊。回放还有个DAC时钟同步的问题。

有例程没?或者给点提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录音比回放好做啊。回放还有个DAC时钟同步的问题。

github上找到一个,我先学习下

网友B:
mbed中好像有audio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mbed中好像有audio驱动

我用的stm32cubemx,生成的库中只有声音播放功能,没有录音配置

网友A:
还cubeMX, 我都直接撸寄存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到一个文档,这种配置比较麻烦,如果能使用stm32cubemx+简单配置就好了   https://www.st.c ...

mbed的组件用起来应该比较方便,都封装好了,有点类似arduino的库,添加文件到项目就可以,比cubemx简单。

今天不知道为什么打不开mbed网站了,过几天再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cubeMX, 我都直接撸寄存器。

高手都怼寄存器

网友D:
在玩啥板子?MP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玩啥板子?MP吗

SensorTile.Box

网友E:
录音得看你要什么格式,就是压缩算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录音得看你要什么格式,就是压缩算法吧

对的,pcm的话,简单点,其他的需要想要的编码算法,难

网友:
引用 网友E:
录音得看你要什么格式,就是压缩算法吧

主要是想让电脑识别STM32的USB录音设备 能够把数据发送到电脑

网友:
引用 网友B:
mbed的USBAudio   https://os.mbed.com/docs/mbed-os/v5.15/apis/usbaudio.html

谢谢,mbed和传统的STM32开发不太一样,除USB以外的其它功能实现起来会比较困难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录音得看你要什么格式,就是压缩算法吧

主要目的是想让电脑能够识别STM32实现的USB音频设备中的录音功能,实现数据通过单片机发送到电脑录音设备上,因为对STM32不是特别精通,想尽量使用cube库来操作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主要目的是想让电脑能够识别STM32实现的USB音频设备中的录音功能,实现数据通过单片机发送到电脑录音设备 ...

做产品最好少用usb,设备号是要付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做产品最好少用usb,设备号是要付费的

自己做实验的,不是商用产品

网友C(2019-12-26):
閻ц缍�
閹存牞鈧拷
濞夈劌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