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毫米波雷达测评】_4_AWR1843BOOST走廊测距之铁板测试

楼主:
系列帖子:

1、AWR1843BOOST开箱

2、AWR1843BOOST使用

3、AWR1843BOOST走廊测距值测试环境

    上一篇已经就测试环境进行了分析,本次就使用约4平方面积的铁板作为目标,固定开发板,移动铁板模拟液位变化。如下图:

    早先公司测试超声波使用的是2mm厚的胶合板,木板介电常数低,易穿透。图中的木门以前使用脉冲雷达试过,一定程度上可以分辨出木门后面是否有人。所以后来定制了这个带滚轮支架的铁板,用于测试脉冲雷达。同样的,也可用于调频雷达测试。

测试以博世的80m量程激光测距仪作为标准,同时记录雷达测量到的距离和当时的频谱。下面先将测试结论给出:

    在1-30m距离内,总共测试了12个点,使用Excel统计并绘图,横轴是激光测距仪距离,纵轴是雷达测试的距离。可以看出:

1、线性度是非常好的。也就意味着不需要经过太复杂的校正就可以得到较为精确的距离信息。

2、测试过程中目标的回波信号强度也比杂波大3dB以上,这样就不容易识别到干扰物体上。

    最后是Excel表格和每个点的波形截图:

网友:
能对铁板成像吗?

网友:
从几个图,怎么判别约4平方面积的铁板后面是否有人

网友:
成像的话大概了解过,可能需要多个AWR1243配合算法才能够完成,如果是点云的话有空我再试试。

穿透木门的实验室是这样的,当时是用脉冲雷达正对大门,距离忘记了,然后找个人站在门外大约1m。对有人和每人的回波进行对比,有人的时候在对应距离有个明显的尖峰。之前可能没有表述清楚,而且也有可能公司的木门太烂。我们这个铁板还是比较厚的,应该是不能穿透的。

网友:
简略看了四篇,感觉还是模仿不起来,看来我需要学习的地方还是很多,理论知识还得强化

网友:
看上去不错啊。

网友:
很棒!

如果是固定铁板,移动开发板模拟液位变化,获得的数据可能会更好。

求一下数据的均方差,评估一下。

网友:
方差0.007382,均方差0.085921

网友:
@led2015

请问是哪里卡住了呢?或者说我哪边没有讲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