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个手指

楼主:
来自:https://www.instructables.com/id/The-Sixth-Finger/

使用 flex sensor, Circuit Playground Express制作的第六个手指,可以通过CircuitPython编程控制

图片

网友A:
要做一个详细的实验,真是不容易,入门难,入手难,买器件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做一个详细的实验,真是不容易,入门难,入手难,买器件难

和以前相比,开源硬件已经把难度降低了大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