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毫米波雷达测评】2+AWR1443 EVM板 通电及初始测试

楼主:
使用AWR1443 EVM板子,最简单的是先给板载软件进行相关通电验证,

这个只要用到mmWave_Demo_Visualizer这个软件就可以了,能较为直观的检测其基础功能。

mmWave_Demo_Visualizer软件版本较多,最新的是V3.3.0;不过其它网友说这个版本可能有问题,

我用的是V2.1.0版。

注意这个软件要先设置串口,再设设置数据才能使用;

即Options→ Serial Port...

mmWave_Demo_Visualizer软件会自动检测并设置串口,基本上智能:

OK即可,此时如果连接正常,软件的右下角显示连接正常

这时候可以设置Config相关内容了。

网友:
刚开始使用时,我还不是一次就连接完成,总是显示连接异常:

这个一般需要重启mmWave_Demo_Visualizer 软件,串口设置完成后,在右下角显示:

按一次EVM板的复位按键,即可:

EVM板通过控制端串口发送数据,在右边的信息窗口显示:

******************************************

xWR14xx MMW Demo 02.01.00.04

******************************************

同样达到正常连接状态。

网友:
接下来,则进行配置:

1.选择相应的板载芯片型号:

改为:

2.选择天线的发送与接收数量配置,共5种配置,最后一个1RX,1TX不选外,其它均可以

其中4RX,3TX为三维空间检测方式;在Plots界面中能看到不同

其它的均为检测角度(范围)不同。

注意,每改变一次此配置,需要重启下EVM板(我是直接按复位键)的。

3.剩下的均按软件默认值进行配置即可:

点选SEND CONFIG TO MMWAVE DEVICE:

完成数据配置发送;此时在Polts显示界面:

如果选择4RX,3TX为三维空间检测方式,Polts显示界面是:

网友:
EVM板在测试时的工作电流:0.29A,电流不算大;从负载电流变化来看,此EVM板可以用5V1A(五福一安)也是可以用的。

网友:
评测数据:

1.EVM板子的检测点最大值,应该是7个点,下图的第一个图上显示的点数:

2.反映速度:较快,不过稳定度不是最高(相对激光雷达而言),如果打开Noise Profile功能,要稍好一点,并且对反映速度影响不大。

3、如果配置选择1RX,1TX,则检测的是直线距离,而不是范围检测:

网友:
4.如果将检测频率从默认的77-81G

更改为76-77G:

则稳定性会更好,从右上角的曲线图可以看出:

并且CPU的占用率也下降了,不过板子的供电电流变化不大。

网友:
另外,转一个TI的毫米波雷达的技术要点文章:

《毫米波传感器让检测更精准更高效》

https://news.eeworld.com.cn/MEMS/ic483904.html

文章内容上来看,毫米波雷达的优点主要是:

1.识别距离短:达4cm;

2.具有3D点云检测(立体检测)功能,且私密性高;

3.可靠性高,且具有隔物(特殊物品)检测功能;

文章最后的总结抄录如下:

        当在自动入口系统应用中使用时,德州仪器毫米波传感器可智能减少错误检测,检测静态物体,最小化系统复杂性并提供便捷的用户体验。该传感器可在各类环境条件下运行并跟踪人员和运动,而不会捕获可识别的信息,这使其可被灵活用于室内和室外环境。

网友: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运行网页版vis是否烧录了bin文件,还是可以直接板子买回来就能下,我买的1843想直接运行这个不得行,如果方便,可以加QQ吗1142291205

谢谢!

网友A:
你好,能尽快给出解析程序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能尽快给出解析程序吗谢谢。

你好,能尽快给出解析程序吗谢谢。

什么解析程序?

网友A:
你好,就是这个visualizer,我已经能过跑了,我想问一下通过这个导出的.dat数据是原始ADC数据,还是已经处理过目标结果的数据,如果我想只通过上面的开发板,导出原始ADC数据,一帧就行,应该如何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就是这个visualizer,我已经能过跑了,我想问一下通过这个导出的.dat数据是原始ADC数据,还是已经处 ...

我在这个贴上回复你了: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06196&page=1#pid2939030

网友:
你好,我的板子是AWR1443boost,现在进行的是通电测试,一直显示waiting for data...SDK2.1 平台也配了xWR14xx,想请问哪位大佬知道原因嘛。

网友:
想问一下哦,就是我每次导出了.dat数据以后都找不到可以打开它的软件,记事本,word什么的我都试过,但是一直是乱码,这个应该怎么办呀。

望大佬可以加一下我qq:781811478,我最近也在弄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