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运行Linux的名片

楼主:
可以运行Linux的名片,使用了全志F1C100s控制器,BOM成本只要20元。集成了rogue、2048游戏、fortune以及micropython。

原理图

图片

BOM成本

Component Price
F1C100s $1.42
PCB $0.80
8MB flash $0.17
All other components $0.49
F1C100s $1.42
Total $2.88

项目网站:

https://www.thirtythreeforty.net/posts/2019/12/my-business-card-runs-linux/

网友:
大家有没有兴趣DIY一个?

更多图片

网友A:
这块板子有意思,版主带领大伙 DIY 吧!

网友:
很有创意~能够在这个基础上做些微创新更好

网友:
diy,焊BGA是个问题

网友B:
找了下资料,原来是qfn封装,那焊起来还好,diy可以把其他io引出成2.54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块板子有意思,版主带领大伙 DIY 吧!

对全志的芯片不熟悉,在想能不能DIY一个类似的,但是可以让大家自由选择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了下资料,原来是qfn封装,那焊起来还好,diy可以把其他io引出成2.54的

可以找地方帮助焊接,一般的芯片问题都不大

网友B:
能力不够,提供两个想法。1、换主控,直接做成microPython开发板,在周边引出常用引脚。2、直接丝印,就没啥可玩性,不考虑成本,换成低功耗主控、搭配2.9的墨水屏,加上电源和纽扣电池,做成可以随时更改显示的多功能卡片,甚至可以加上蓝牙部分,然后弄成蓝牙更新显示内容或固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力不够,提供两个想法。1、换主控,直接做成microPython开发板,在周边引出常用引脚。2、直接丝印,就没 ...

可以设计多种风格的名片板,不限制芯片和功能,只规定大小和接口

网友C:
很有意思,再仔细想想可以干些什么事。 做个名片式万用表? 电子称?远程APP通断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有意思,再仔细想想可以干些什么事。 做个名片式万用表? 电子称?远程APP通断开关?

可编程,可显示图形,可学习。

等元旦后发一个投票帖,大家一起讨论看看

网友:
QFN,焊工不够额,

网友:
焊接可以找工厂,或者换其它封装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