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VPWM原理、实现、仿真分析

楼主:
    本贴主要介绍SVPWM的实现与仿真分析。

    在电机控制中,我们希望使用一个特定的空间磁场向量,来“拉”动转子,SVPWM技术使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相对圆滑的旋转磁场向量。

    在I区,由基本向量合成目标向量如下图所示:

T_{S}为PWM的周期,T_{4}T_{6}分别为两个基础向量的作用时间,根据正弦定理可得:

\frac{U_{OUT}\ast T_{s}}{sin\left ( 2\pi /3 \right )}= \frac{U_{4}\ast T_{4}}{\sin \left ( \pi /3-\theta \right )}= \frac{U_{6}\ast T_{6}}{\sin \theta }

其中,U_{4}= U_{6}=\frac{2}{3}U_{DC} , U_{OUT}为目标向量的幅值,\theta为目标向量与基础向量的夹角,将上式化简后,得到:

\frac{T_{4}}{T_{s}}= \sqrt{3}\frac{U_{OUT}}{U_{DC}}\sin \left ( \pi /3-\theta \right )

\frac{T_{6}}{T_{s}}= \sqrt{3}\frac{U_{OUT}}{U_{DC}}\sin \left (\theta \right )

在八个基础向量中,还有两个零向量,合理分配两个零向量,使MOS桥上下桥臂负载均衡:

\frac{T_{0}}{T_{s}}=\frac{T_{7}}{T_{s}}=\left ( 1-\frac{T_{4}}{T_{s}}-\frac{T_{6}}{T_{s}} \right )/2

    通过以上推导,我们得到基本的占空比信号,但这并不能直接用于PWM信号生成,如下图所示,

在我们得到各个占空比后,在生成PWM时,我们需要关注这四个占空比信号与逆变桥的的PWM信号之间的关系,则:

逆变桥A相上半桥的占空比信号为t_{1}=\frac{T_{7}+T_{6}+T_{4}}{T_{s}}

逆变桥B相上半桥的占空比信号为t_{2}=\frac{T_{7}+T_{6}}{T_{s}}

逆变桥C相上半桥的占空比信号为t_{3}=\frac{T_{7}}{T_{s}}

    通过上述推导,我们得到了空间向量的模、角度与逆变器的PWM之间的关系,下面则是代码实现:

  • #include "SVPWM_generator.h"
  • #include "math.h"
  • #ifdef _USE_SIMULINK
  • long int Timer;
  • #endif
  • float PWM_Table[6]; //Atop,Abot,Btop,Bbot,Ctop,Cbot
  • /*
  • Btop Cbot
  • \ /
  • Abot------Atop
  • / \
  • Ctop Bbot
  • */
  • void SVPWM_generator(float TargetPhaseAngle, float TargetPhaseMoldRate) //
  • {
  • float t1,t2;
  • #ifdef _USE_SIMULINK
  • Timer ++;
  • if(Timer >= _SIMULIN_DIVIDE_COUNTER_THREHOLD)
  • {
  • Timer = 0;
  • #endif
  • if(( TargetPhaseAngle>=0 )&&(TargetPhaseAngle < 60))
  • {
  • TargetPhaseAngle = TargetPhaseAngle - 0;
  • t1 = 1.732 * TargetPhaseMoldRate * sin((60-TargetPhaseAngle)*PI/180);
  • t2 = 1.732 * TargetPhaseMoldRate * sin(TargetPhaseAngle*PI/180);
  • PWM_Table[0] = (1+t1+t2)/2;
  • PWM_Table[2] = (1-t1+t2)/2;
  • PWM_Table[4] = (1-t1-t2)/2;
  • }
  • else if(( TargetPhaseAngle>=60 )&&(TargetPhaseAngle < 120))
  • {
  • TargetPhaseAngle = TargetPhaseAngle - 60;
  • t1 = 1.732 * TargetPhaseMoldRate * sin((60-TargetPhaseAngle)*PI/180);
  • t2 = 1.732 * TargetPhaseMoldRate * sin(TargetPhaseAngle*PI/180);
  • PWM_Table[0] = (1+t1-t2)/2;
  • PWM_Table[2] = (1+t1+t2)/2;
  • PWM_Table[4] = (1-t1-t2)/2;
  • }
  • else if(( TargetPhaseAngle>=120 )&&(TargetPhaseAngle < 180))
  • {
  • TargetPhaseAngle = TargetPhaseAngle - 120;
  • t1 = 1.732 * TargetPhaseMoldRate * sin((60-TargetPhaseAngle)*PI/180);
  • t2 = 1.732 * TargetPhaseMoldRate * sin(TargetPhaseAngle*PI/180);
  • PWM_Table[0] = (1-t1-t2)/2;
  • PWM_Table[2] = (1+t1+t2)/2;
  • PWM_Table[4] = (1-t1+t2)/2;
  • }
  • else if(( TargetPhaseAngle>=180 )&&(TargetPhaseAngle < 240))
  • {
  • TargetPhaseAngle = TargetPhaseAngle - 180;
  • t1 = 1.732 * TargetPhaseMoldRate * sin((60-TargetPhaseAngle)*PI/180);
  • t2 = 1.732 * TargetPhaseMoldRate * sin(TargetPhaseAngle*PI/180);
  • PWM_Table[0] = (1-t1-t2)/2;
  • PWM_Table[2] = (1+t1-t2)/2;
  • PWM_Table[4] = (1+t1+t2)/2;
  • }
  • else if(( TargetPhaseAngle>=240 )&&(TargetPhaseAngle < 300))
  • {
  • TargetPhaseAngle = TargetPhaseAngle - 240;
  • t1 = 1.732 * TargetPhaseMoldRate * sin((60-TargetPhaseAngle)*PI/180);
  • t2 = 1.732 * TargetPhaseMoldRate * sin(TargetPhaseAngle*PI/180);
  • PWM_Table[0] = (1-t1+t2)/2;
  • PWM_Table[2] = (1-t1-t2)/2;
  • PWM_Table[4] = (1+t1+t2)/2;
  • }
  • else if(( TargetPhaseAngle>=300 )&&(TargetPhaseAngle < 360))
  • {
  • TargetPhaseAngle = TargetPhaseAngle - 300;
  • t1 = 1.732 * TargetPhaseMoldRate * sin((60-TargetPhaseAngle)*PI/180);
  • t2 = 1.732 * TargetPhaseMoldRate * sin(TargetPhaseAngle*PI/180);
  • PWM_Table[0] = (1+t1+t2)/2;
  • PWM_Table[2] = (1-t1-t2)/2;
  • PWM_Table[4] = (1+t1-t2)/2;
  • }
  • PWM_Table[0] = (PWM_Table[0] >= 0)? PWM_Table[0] : 0;
  • PWM_Table[2] = (PWM_Table[2] >= 0)? PWM_Table[2] : 0;
  • PWM_Table[4] = (PWM_Table[4] >= 0)? PWM_Table[4] : 0;
  • PWM_Table[0] = (PWM_Table[0] <= 1)? PWM_Table[0] : 1;
  • PWM_Table[2] = (PWM_Table[2] <= 1)? PWM_Table[2] : 1;
  • PWM_Table[4] = (PWM_Table[4] <= 1)? PWM_Table[4] : 1;
  • #ifdef _USE_SIMULINK
  • }
  • #endif
  • }

在SVPWM_generator.h文件中,主要定义了仿真步长、频率等参数,如下:

    在 SVPWM_generator(float TargetPhaseAngle, float TargetPhaseMoldRate) 中,TargetPhaseAngle为目标向量的相对于A相坐标轴的角度,单位为°, TargetPhaseMoldRate为目标向量的幅值与直流母线的电压的比值,根据SVPWM可知,当TargetPhaseMoldRate < \sqrt{3} / 3时,即目标向量的轨迹圆内切于六个基本向量所组成的正六边形,合成矢量的调制为线性调制。

    利用Simulink下的S-Function可以实现对以C语言实现的算法进行仿真分析,仿真框图如下图所示:

逆变桥与负载、测量

SVPWM、PWM信号生成

    在由SVPWM信号生成PWM信号过程中,需要注意:三项逆变桥的六个PWM波必须是中心对称的。

    如何验证算法的正确?SVPWM的目标是生成一个在空间中匀速旋转的矢量,我们可将SVPWM信号进行ABC坐标系到Alpha-Beta坐标系的转换,并用x-y示波器显示出来,检查目标向量轨迹是否为圆。同理,我们也可以将逆变桥的输出电压进行上述变换,检查其输出向量的轨迹。

    当TargetPhaseMoldRate = \sqrt{3} / 3时,仿真图形如下:

    1、SVPWM输出的马鞍波:

    2、SVPWM的输出经过坐标变换得到的圆:

    3、逆变桥的输出电压波形

    4、逆变桥的输出的电压经过坐标变换得到的目标向量轨迹: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瓜弟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author:nblianyan@qq.com

网友A:
matlab也可以共享出来让大伙学习学习

网友:
写的太好了,学习了!

网友B:
卧槽,瓜弟弟,大作。完全看不懂,有没有办法5分钟精通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卧槽,瓜弟弟,大作。完全看不懂,有没有办法5分钟精通的?

今晚来我房间?我手把手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matlab也可以共享出来让大伙学习学习

见附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今晚来我房间?我手把手教你?

学知识如何能挑剔时间地点?来吧现在的,露天的,把你的知识注入给我。。。

网友:
大赞,感谢楼主分享干货资料

网友:
大赞,必须竖大拇指,厉害了!

网友:
真的是好東西,感謝分享,是干貨沒錯。

网友:
很好的仿真讲解

网友:
还带仿真,感谢楼主分享干货资料

网友:
绝对干货啊,赞

网友:
感激不尽,正需要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知识如何能挑剔时间地点?来吧现在的,露天的,把你的知识注入给我。。。

一个敢开车,一个敢夺方向盘……

可以的

网友:
好资料大赞,非常感谢楼主分享干货资料,值得拥有,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