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VAL-MKSBOX1V1(SensorTile.box)通过USB下载固件

楼主:
SensorTile.box没有板载仿真器,仿真接口是1.27mm排针,在没有仿真器的情况下如果想下载程序可以使用USB DFU功能

方法是按住板子上的BOOT按键同时插上USB电缆

打开DfuSe软件,如果没有可以通过下边网址下载

https://www.st.com/content/st_com/en/products/development-tools/software-development-tools/stm32-software-development-tools/stm32-programmers/stsw-stm32080.html

这时左边会显示STM Device in DFU Mode,右边显示VID、PID和版本

打开安装DfuSe时自带的Dfu file manager软件

选择第一项确定

将DfuSe里看到的VID、PID和版本号填到这里,点S19 or Hex打开要下载的hex文件然后点Generate生成.dfu的文件

在DfuSe软件点Choose选择刚生成的.dfu文件,然后点Upgrade就可以将软件烧写到单片机

烧好后点Leave DFU mode,单片机退出DFU模式并执行刚烧录的固件

网友:
管仔推荐:即日起至3月23日,报名参与2020年ST MEM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即有机会免费领取Sensortile.box开发套件,优秀参与者还有大疆航拍小飞机、GoPro 防水运动摄像机、Kindle、JBL音乐蜗牛音箱奖品等你来拿。大赛报名:https://www.eeworld.com.cn/huodong/ST_MEMS_Contest_20200211/?sid=97

网友A:
楼主,为什么我用DfuSe看不到Device信息?也是先按BOOT按键同时插上USB电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为什么我用DfuSe看不到Device信息?也是先按BOOT按键同时插上USB电缆

电池断开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