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为-RK3399开发板虚拟机安Ubuntu16.04.6

楼主:
1.2.1  基于迅为iTOP-3399开发板虚拟机安装  Ubuntu16.04.6
1 ) “ Ubuntu12.04.2 ” 的 系 统 安 装 镜 像 可 以 到 网 盘 下 载 , 文 件
“ubuntu-12.04.2-desktop-amd64.iso”即为 Ubuntu 系统的安装镜像,如下图。

2)打开虚拟机,如下图。
3)执行菜单命令“File”-->“New Virtual ……”,弹出安装引导的对话
框,如下图
4)如下图,选择默认设置,单击“Next”按钮。
5)如下图,红色框中选择 Ubuntu 的安装镜像路径。
(, 下载次数: 0)  ’
6 ) 如 下 图 , 选 择 红 色 框 中 的 文 件
“ubuntu-16.04.6-desktop-amd64(1).iso”,然后,单击“打开”按钮。
7)如下图,设置好镜像的路径,会提示虚拟机检测到“Ubuntu 64 位
16.04.6”。单击 “Next” 按钮,开始安装。
8)如下图,分别设置名称,用户名,用户密码等,用户密码在登陆 Ubuntu
系统的时候会用到,这里用户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自己设定,这里不要使用中文字
符,然后点击 “Next” 按钮。
9)如下图,设置虚拟系统的名称,虚拟机文件存储的路径。设置路径的时
候,要注意盘符的剩余空间,推荐的盘符空间是 150G,也就是安装路径的盘符
最少要有 150G 的剩余空间。单击 “Next” 按钮。
10)如下图,红色矩形框中设置虚拟机系统的硬盘大小,硬盘设置为 150G
(尽可能多分配硬盘空间,Android 8.1 编译完成后占用的空间很大),椭圆框
中选择是将系统装成一个文件,还是多个文件。“多个文件”便于移动位置,例
如迅为电子给大家提供的“编译好的镜像”就是采用这种方式安装的。单击
“Next” 按钮。
11)如下图,红色矩形框中,是关于硬件设置的选项,在后面“虚拟机联
网以及其它设置”里面会介绍,这里就直接忽略。红色椭圆框中,表示安装完成
后运行 Ubuntu 系统,下图中是默认打开。单击 “Finish” 按钮,开始安装。
12)如下图,开始安装,安装时间和机器配置相关,较低的配置,一个小
时之内也可以安装完成。
13)安装过程中不需要用户操作,当出现如下图所示的界面,Ubuntu16.04.6
系统就安装完成了。
14)如下图,点击右上角的按钮,执行菜单命令“Shut Down”,可以关机
(注意:必须先关 Ubuntu,再关闭虚拟机软件 Vmware)。
15)输入正确的密码,登录进系统,如下图:
16)然后按下键盘的组合键“Ctrl+Alt+t”,打开超级终端,如下图:
17)然后输入“sudo passwd root”,设置 root 用户的密码,如下图:
18)首先输入当前用户的密码,然后回车,如下图:
19)现在提示输入 root 的密码,输入 root 的密码,然后回车,如下图:
20)再次确认输入 root 用户的密码,然后回车,设置 root 用户密码成功,
如下图:

1.https://arm-board.taobao.com
2.www.topeetboard.com
Q: 25514560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