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也算二阶低通滤波器?

楼主:
这个也算二阶低通滤波器?

网友A:
电容未接GND,未必就不是低通滤波器。

谁说的电容接GND才是低通滤波器?

网友:
好像楼主认为电容有一端接地,就是低通滤波器。电容两端都不接GND,就是高通滤波器。

如果真是这样记忆的,这种错误认识实在害人不浅。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未接GND,未必就不是低通滤波器。 谁说的电容接GND才是低通滤波器?

分析下

网友A:
滤波器内容相当广泛,足够几本书。根据你在几篇帖子里面提出的问题,估计我不可能说明白。

贴几幅图片吧。

这些都是低通滤波电路。

网友:
“这个也算二阶低通滤波器?”

要想比较彻底一些地理解滤波电路,在本坛搜索gmchen老师的帖子。

网友:
是二阶低通 电容没接地应该是原理图里漏掉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滤波器内容相当广泛,足够几本书。根据你在几篇帖子里面提出的问题,估计我不可能说明白。 贴几幅图片 ...

这个反馈电容为何不直接接在运放输入端?

网友C:
两个电容都是悬空状态,一看就是画错了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反馈电容为何不直接接在运放输入端?

你需要说清楚是哪一幅图。

首帖图中,运放输出端直接联接到运放输入端,电容也是联接到运放输入端的。

至于5楼图,注意第二幅和第三幅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两个电容都是悬空状态,一看就是画错了的。。。。

你那个是滤波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说清楚是哪一幅图。 首帖图中,运放输出端直接联接到运放输入端,电容也是联接到运放输入端的。 ...

输入端的电容

网友:
首帖 “输入端的电容”,即上图蓝色圈中的电容。

该电容显然与信号源内阻(在电原理图中并未表示出来)再加上运放构成反相积分电路。其幅频相频特性接近于一阶低通滤波电路。所以第一级运放构成的不是二阶低通,而是近似一阶低通。

网友A:
该电路幅频曲线如下图。

其中R为信号源内阻(13楼已经说过,首帖电原理图中并未表示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该电路幅频曲线如下图。 其中R为信号源内阻(13楼已经说过,首帖电原理图中并未表示出来)。

这个坐标代表什么意义?-20db是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坐标代表什么意义?-20db是啥

“这个坐标代表什么意义?”

横座标是两个频率之比。分子是输入信号Vi的频率,分母是转折频率(由R、C确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坐标代表什么意义?-20db是啥

“-20db是啥”

这个dB,不能写作db。

至于dB,以前好像说过多次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坐标代表什么意义?” 横座标是两个频率之比。分子是输入信号Vi的频率,分母是转折频 ...

这个比值有哪些含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比值有哪些含义啊。

“这个比值有哪些含义啊。”

这个比值,就是表示两个频率相差多少倍。没有量纲,或者说量纲为1。

由于横坐标使用对数刻度,所以横轴刻度表现为线性刻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