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不能完全关断,有4~5MA的漏电,望高手赐教

楼主:
恳求各位师傅、前辈,看看该电路哪儿配置不对,现在的问题,接上负载(语音芯片)有4~5Ma的漏电。
望赐教,谢谢!

网友:
MOS的DS之间的二极管漏过来的。

网友:
上拉强一点 呢

网友A:
如果RS直接接到“GND”,电路应该是可以关断,这就说明RS控制端的"地"是有一定的电压存在。将R37改成10K的试试

网友:
PMOS的图中接法(D接输入,S接输出)是防反接电路的用法(同时,G极直接接地或者输入电压很高的话GS之间接分压电阻,R37去掉),没有控制能力,因为DS之间的寄生体二极管会正向导通。

如果要用PMOS做电源开关,就要反过来接,S接输入,D接输出。

网友B:
先说清楚你的负载(语音芯片)是接在VCC处还是VCC3处?换句话说,VCC和VCC3,哪边是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RS直接接到“GND”,电路应该是可以关断,这就说明RS控制端的"地"是有一定的电压存在。 ...

您好,R37换成10K的也不行。单片机的IO口设置从推挽改成开漏也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先说清楚你的负载(语音芯片)是接在VCC处还是VCC3处?换句话说,VCC和VCC3,哪边是电源?

您好,非常感谢您。

VCC是输入,VCC3是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好,非常感谢您。 VCC是输入,VCC3是输出

那么2楼dcexpert所说 “MOS的DS之间的二极管漏过来的” 是正确的。

要想用P沟功率MOS管作为电源开关使用,你必须把首帖图中管子的漏极和源极对调。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好,非常感谢您。 VCC是输入,VCC3是输出

其实这样的问题,只要在画功率MOS管时将MOS管体内寄生二极管一并画出,立刻就可以看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好,非常感谢您。 VCC是输入,VCC3是输出

例如这种典型的P沟功率MOS管datasheet中的画法,就绝对不会弄错,也不会把体内寄生二极管忽略掉。

网友:
平时我们用的MOS管漏电流是很小的,有的应该在几十uA以下

在理想状况下,如果mos管关断时是不流过电流的,即使mos管没有沟道,漏源之间还是有反向的饱和电流,这就是所谓的漏电流。

网友:
R37为G极驱动,100K比较大,驱动就有点力不从心

网友:
对比11楼的图,楼主就是把DS搞反了,我们公司有产品也用P管做开关,上拉100K,一点问题也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好,非常感谢您。 VCC是输入,VCC3是输出

按照5楼topwon的解释,把首帖电路中P沟MOS管反过来接,楼主的问题立即解决。

网友C:
按照楼上各位的方法,逐一试验了一下,把V3的DS极性颠倒了一下,以及电阻R37从原来的100K逐一换成10K、1K、39K还和栅极rs_en接地,还是没有解决,还是有5MA左右的漏电电流。

恳请大家再次献言献策,再次谢谢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按照楼上各位的方法,逐一试验了一下,把V3的DS极性颠倒了一下,以及电阻R37从原来的100K逐一换成10K、1K、 ...

你首先要确定MOS管是否关断了,也就是当RS_EN脚悬空时,VCC3的电压是否为0。然后再分析漏电流的产生原因,包括测量方法,前后级电路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按照楼上各位的方法,逐一试验了一下,把V3的DS极性颠倒了一下,以及电阻R37从原来的100K逐一换成10K、1K、 ...

检查你的MOS管最简单的方法:把MOS管拆出来,不与电路板上任何电路联接。G、S短路联接到一起,万用表欧姆档测量D、S之间电阻(数字表红表笔接D,指针表黑表笔接D),应该为无穷大。否则就是你的管子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按照楼上各位的方法,逐一试验了一下,把V3的DS极性颠倒了一下,以及电阻R37从原来的100K逐一换成10K、1K、 ...

栅极接地就导通了。。。。

网友:
感谢楼上各位的良言佳句,再次逐一测试,尽快找打问题所在。再次谢谢各位百忙之中,抽出时间贡献良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