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速度计和陀螺仪

楼主:
本人之前没有接触过加速度计和陀螺仪,现在了解起来一头雾水,有几个问题想请教大家。现在的项目是加速度计和角速度
计联合起来做一个倾角测量的项目。请问如果选用三轴加速度计和单轴的陀螺仪,用卡尔曼滤波的时候,处理的数据是怎么
处理呢,输出结果是X、Y、Z三组数据还是单轴的数据呢。谢谢大家。

网友A:
你是想问滤“向量”还是分别滤xyz三轴“实数”吗?

不知道你什么硬件平台,一般只能滤"实数”,“向量”滤不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想问滤“向量”还是分别滤xyz三轴“实数”吗? 不知道你什么硬件平台,一般只 ...

谢谢你。我其实想问的是,一个是三轴输出,一个是单轴输出,怎么应用卡尔曼滤波。能指教一下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