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知道电容有滤波作用,但是电阻滤波是是什么机理,请老师们讲解一下

楼主:
大家都知道电容有滤波作用,但是电阻滤波是是什么机理,请老师们讲解一下

网友:
单独一个电容对电压源并没有滤波作用,必须是电阻和电容配合才对电压源具有滤波作用。同样,单独一个电感对电流源也没有滤波作用。

至于电阻,任何情况下都没有滤波作用。

网友:
所谓滤波,无非是对不同频率信号(电压或者电流)的阻抗不同,导致不同频率下输出与输入信号幅度不同。

电阻和电容构成滤波电路,利用的正是电阻在任何频率下其数值不会变化,而电容的容抗随频率升高而下降。电感和电容构成滤波电路,电感的感抗随频率升高而升高,电容的容抗随频率升高而下降。所以电感电容滤波比电阻电容滤波更有效(电阻电容滤波称为一阶滤波,电感电容滤波称为二阶滤波)。

网友:
再说一遍:单独一个电容对电压源没有滤波作用,单独一个电感对电流源没有滤波作用。

网友:
说单独一个电容有滤波作用,全都是忽略了线路自身具有电阻和电感。考虑到线路自身的电阻和电感,电容才有滤波作用。但考虑到线路自身的电阻和电感,该电源就不再是理想的电压源了。

网友:
电阻滤波的说法从何而来,

任何问题的提出应该有其出处,,,

网友A:
RC滤波电路中, R的加入让电容在充电的时候速度变慢,所以电压平缓

R越大,损耗越大。因为信号在电阻上做的功就是产生热。

大容量的电容体积越大,1F的电容体积大得你无法想象,电容体积的原因

不得不使用大电阻来组成滤波电路。

从理论上说,时间常数公式,T=1/RC。而低通滤电路的上限截止频率就是fH,取决于电路中RC元件参数的取值,fH = 1 / 2πRC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C滤波电路中, R的加入让电容在充电的时候速度变慢,所以电压平缓 R越大,损耗越大。因为信号在电 ...

非常感谢。我是想问一下,为什么不是RC滤波电路中的电阻为什么也有滤波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我是想问一下,为什么不是RC滤波电路中的电阻为什么也有滤波作用。

“为什么不是RC滤波电路中的电阻为什么也有滤波作用”

没有的事情。不是RC滤波电路中的电阻从来不曾有过什么 ”滤波作用“。

在6楼,qwqwqw2088问过 “电阻滤波的说法从何而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我是想问一下,为什么不是RC滤波电路中的电阻为什么也有滤波作用。

滤波电路,分成高通、低通、带通……

单独一个电阻,那是高通?还是低通?还是带通……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我是想问一下,为什么不是RC滤波电路中的电阻为什么也有滤波作用。

电阻两端电压与其中电流之间的关系只牵涉到电阻值,与频率无关。

但电容或者电感两端电压与其中电流之间的关系不仅仅与电容量或者电感量有关,还与频率有关。这正是单独一支电阻不能起滤波作用,而电容和电感组合起来能够起滤波作用的的根本原因。

网友:
第一次听到人说电阻滤波。。。。

网友:
在有些电源输出线上,并联了一堆电容和电阻。电容只能对特定频段干扰滤波!干扰信号小,频率无法确定的可以并联电阻,能滤掉所有频率的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