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 运放THS4052ID异常发烫

楼主:
AD5621+THS4052ID 希望输出电压范围-10V到+5V,调试时运放的+-12V电流10mA左右,基本正常,但THS4052ID确异常发烫,很烫手。求大家给点意见。

网友:
“调试时运放的+-12V电流10mA左右,基本正常”

这样的电源电压和电流,芯片功耗已经0.24W,U13发热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A:
没有查THS4052的datasheet,不知道静态电流10mA按照楼主所说是否 “基本正常”。楼主最好查查该芯片datasheet,看看静态电流是否应该有10mA之大。

网友:
TI 的芯片THS4052  二路 70MHz 低成本电压反馈放大器

https://www.ti.com/cn/lit/ds/symlink/ths4052.pdf

网友:
外围电路有的的参数不知怎么选的

可以参考一下

用户指南 THS4052 Dual High-Speed Operational Amplifier Evaluation Module User's Guide

网友:
查了THS4052的datasheet,静态电流典型值8.5mA,最大10.5mA。所以楼主所说芯片发热现像是正常的,就应该有这么热。

网友:
谢谢大家的解惑,但是使用其它运放,如LM7171这类的,同样±12V供电,电流各10mA左右,器件基本不发热。但就是用THS4052烫手,用起有点心悸的感觉

网友B:
@maychang 你好,运放发烫那说明功耗基本上用于发热了,但运放的实际输出是正常的。有效功耗占比小,运放设计厂家应该不会犯这种失误吧。总感觉是我哪没弄对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maychang 你好,运放发烫那说明功耗基本上用于发热了,但运放的实际输出是正常的。有效功耗占比小,运放设 ...

不知道你使用的是哪种封装。即使是最大的双列直插封装,其芯片宽度不过6mm多。按照该芯片datasheet标注,静态电流10mA,芯片发热应该是正常的。

普通运放,静态电流没有这么大。估计该芯片是因为工作于高频,所以静态电流比较大。

网友:
1,信号频率有多少? 2,先尝试把放大倍数降低点看看,比如R48和R66改为1K。3,供电电压提高点比如±15V,你现在的-10V输出有点太接近该运放的下轨-12V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没有查THS4052的datasheet,不知道静态电流10mA按照楼主所说是否 “基本正常”。楼主最好查查该 ...

您好,我看他的datasheet,单路运放,在±15V供电的情况下,最大电流为10.5mA, 现在楼主用了两路,最大允许的电流不是10.5*2=21mA吗?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您好,我看他的datasheet,单路运放,在±15V供电的情况下,最大电流为10.5mA, 现在楼主用了两路, ...

这个,好像不是 “最大允许的电流”,而是运放实际工作时的电流。每路运放在电源电压正负15V情况下,静态电流超过10.5mA,则该芯片不合格。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像不是 “最大允许的电流”,而是运放实际工作时的电流。每路运放在电源电压正负15V情 ...

“查了THS4052的datasheet,静态电流典型值8.5mA,最大10.5mA。”您这句话中的10.5mA,不是指我上面截图中的10.5mA吗?

其次,“每路运放在电源电压正负15V情况下,静态电流超过10.5mA,则该芯片不合格”,,现在楼主用了两路,静态电流应该不超过10.5*2=21mA都算合格呀。不是这样理解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了THS4052的datasheet,静态电流典型值8.5mA,最大10.5mA。”您这句话中的10.5mA,不是指我 ...

现在楼主用了两路,静态电流应该不超过10.5*2=21mA都算合格呀。不是这样理解吗?

是这样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