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毫米波雷达测评】4+AWR1443 EVM板 配置变化测试

楼主:
在mmWave_Demo_Visualize软件对AWR1443 EVM板 操作中,除了对天线配置外,还提供了雷达频率配置,以及提供三种检测算法配置,

分别是

①最佳距离

②最佳速度

③最佳范围

我对此三种算法进行测试:

网友:
首先,将天线配置设为默认的4RX,2TX(15度)状态,雷达频率为的76-77G;

①最佳距离配置,检测状况:

①最佳速度配置,检测状况:

①最佳范围配置,检测状况:

网友:
重新整理结果:

1.雷达频率为76-77G,三种配置的检测图:

①最佳距离:

②最佳速度

③最佳范围:

从测试截图来看,雷达工作在76-77G频率,

最佳距离,最佳速度配置下,检测结果相差细微;

但最佳范围配置下,检测范围较以上两种配置要大。

网友:
在雷达频率为77-81G频率,测试三种配置:

①最佳距离:

②最佳速度:

③最佳范围:

检测结果来看,雷达工作在77-81G频率下

最佳距离,检测距离较近检测到的点数多,适合近距检测;

最佳速度,速率提高了,但检测到的点变少了;

最佳范围,检测距离最远,范围较大。

网友:
在雷达频率为76-77G频率,测试三种配置:

①最佳距离:

②最佳速度:

③最佳范围:

检测结果来看,雷达工作在76-77G频率下

最佳距离,检测距离适中;

最佳速度,速率提高了,但检测到的点变少;距离较近;

最佳范围,检测距离最远,范围较大。

同样对比雷达工作在77-81频率下,其检测距离相对要远一些(除范围检测外,我认为应该是灵敏度造成的);

但是灵敏度较低。

网友:
更改天线设置,选择2RX,1TX(60度),然后再应用三种配置:(图片用CS进行拼合)

1.雷达工作在77-81G频率,从左至右,分别为最佳距离,最佳速度及最佳范围:

2.1.雷达工作在76-77G频率,从左至右,分别为最佳距离,最佳速度及最佳范围:

网友:
我需要更正第2个评测贴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05632-1-1.html的5楼错误:现在检测的点数高于7个点,目前测得的最高点数是11个。

楼上的检测结果,还是可以看出,

雷达工作在76-77G时,检测距离较远,灵敏度稍低;

雷达工作在77-81G时,检测距离较近,灵敏度高;

在三种配置下,最远检测距离依次是

最佳速度<最佳距离<最佳范围。

网友:
真心好分享,必须要顶一下的。

网友:
好样,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