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7190的问题

楼主:
最近搞AD7190,空载时采样结果大概如下图:

这样对吗?搞不清楚,请大神指点。谢谢!

网友:
有时候又这样,同样空载。

网友A:
不要悬空输入引脚测量 没有意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要悬空输入引脚测量 没有意义

我是说已经接上传感器了,只是没施加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说已经接上传感器了,只是没施加力。

如果不确定ADC是否工作正常可以短接IN+ IN-到地看一下结果 排除ADC问题了再检查模拟前端电路
或者你可以把现在的数据转换成有符号的十进制数据 采集多个数据使用EXCEL等软件分析 看看和你的预期是否一致

网友:
谢谢!我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