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元智能手环拆解

楼主:
前一段时间在PDD上看到不到10元的智能手环,就买了一个,预备拆机分析一下。但是因为时间关系一直没有做,周末终于抽空把它给拆开了。

外包装

内部

这个手环的型号是M3,实际上和MI3手环大小也是一样的,硅胶腕带也可以互相替换。

拆开非常容易,因为它没有使用胶水,完全凭两端的卡扣连接,稍微用力就分开了。正面是一个OLED屏,和大部分手环一样。

上盖板,除了OLED的开窗外,两端有固定卡扣,以及一个触摸用的金属片

主板上触摸按键的弹簧触点,常用于天线、电池的连接。

主板,使用了USB直充方式,所以不防水。但是因为外壳的凸起阻挡,所以并不能使用普通的microUSB线,需要使用加长microUSB公头的线。MCU使用了国产的PHY6202,成本比TI、nordic、dialog的低,所以价格便宜。充电使用了国产专用芯片4064,虽然便宜但安全性尚可。运动传感器型号不明,应该也是国产芯片。

锂电池无标识,一般手环的锂电池容量是50mAH,这个不会更大。震动马达使用的是扁平马达。

对于智能手环,除了加速度传感器和蓝牙,最核心的芯片就是光学传感器了,用于采集心率、血氧、血压数据。这个手环只使用了两颗绿色LED,可想而知这个功能是假的,不过发光效果看起来和真的一样。

发光效果

网友A:
成本能压缩到这么低吗?竟然只要10元

网友:
10元还是可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成本能压缩到这么低吗?竟然只要10元

成本看起来不高 而且最贵的光线传感器是假的 应该是清理库存

网友:
拆解也是一种宣传,打假宣传1

网友B:
很不错,10元钱的东西有这么多功能,已经很不错了。就是随便一个主要元件也不止10元

网友C:
10元智能手环

即使拆坏也值得了,学了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不错,10元钱的东西有这么多功能,已经很不错了。就是随便一个主要元件也不止10元

感觉元件加起来是不到10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10元智能手环 即使拆坏也值得了,学了不少

是这么想的,有机会继续拆解PDD上的东西。

网友D:
心率是假的,蓝牙功能能用么?

彩色oled好评

网友E:
米3的手环心率传感器是真的假的,搞得我好想拆开看看米3

网友:
引用 网友D:
心率是假的,蓝牙功能能用么? 彩色oled好评

蓝牙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米3的手环心率传感器是真的假的,搞得我好想拆开看看米3

小米的应该是真的吧,看得到有一个传感器芯片

网友F:
确实够便宜,硬件成本估计都接近10块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确实够便宜,硬件成本估计都接近10块了

应该是清理出口的库存吧。

网友:
一个OLED屏估计都不止10元。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应该是清理出口的库存吧。

可能吧,这种不知名的牌子,感觉不会有多大销量,都积压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可能吧,这种不知名的牌子,感觉不会有多大销量,都积压了

山寨产品的量还是巨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山寨产品的量还是巨大的。

做了很多量,但是有多少人,买不知道,不过也有可能卖到农村了,,反正我是不会买的,玩一玩还可以,带的话,真是太那啥了

网友:
10块,太那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