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这个是什么软件,能够实现这个上位机监控系统。

楼主:
这个上位机软件是怎么做出来的呀?用个什么软件能做出来有大神可以告诉一下吗?

最好可以给一个软件的下载链接,他这个哥哥监控模块是怎么设计出来的呀?

网友:
PC软件开发有很多种工具,比如C#、VB、delphi、python都可以。

网友:
看界面不大像.net的(C#或者VB.net),,不过用MFC,QT,vb.net,C#,等等,都能做出来这样的winform程序。直接安装VS2019就可以,支持MFC,C#,VB.net,等等

网友:
仔细看图,才发现,你这个是用VBA做的,就是excel VBA,office excel 快捷键,alt+F11 打开VBA编辑窗口,找本excel VBA编程的数就可以了,编程语法是VB,

网友:
同意楼上的判断,风格像是V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