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PCB布线

楼主:
加速度计和陀螺仪在PCB布线的时候有什么注意事项吗,请大家指教一下,谢谢各位。

网友:
模拟还是数字

网友A:
应该是注意器件摆放和隔离

其他的要根据手册进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注意器件摆放和隔离 其他的要根据手册进行

摆放的时候,同方向平行吗?

网友:
数字的相对简单些,电源方面可以参考下边的说明

机械安装参考下边说明

具体可以参考下边3个器件的数据手册

https://www.analog.com/media/cn/technical-documentation/data-sheets/ADXRS290_cn.pdf

https://www.analog.com/media/cn/technical-documentation/data-sheets/ADXL362_cn.pdf

https://www.analog.com/media/cn/technical-documentation/data-sheets/ADIS16460_cn.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