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阻抗电路防护问题

楼主:
最近设计了一个高阻抗的电路,大概500M欧姆左右,使用的是AD8606 COMS精密双运放芯片,电路设计完成后工作正常,但就是“不皮实”,用着用着就损坏了,什么也测不出来也查不出原因。在有就是电路一旦焊接完成,就不能在焊接其它的元件了,只要随便焊点什么元件,模拟电路就不工作了,把芯片用热风吹下来更是不行。首先烙铁没问题,热风枪也没问题。操作时戴着防静电手套和手环。AD8606最后一个焊接才可以。

说明:电路在输入时增加了1M欧姆的限流,放大极直接连接到同一芯片的另一运放模块。

有朋友说在输极增加一个电容,建议:云母电容或聚苯乙烯电容。因为这两种电容的漏电流极小。但是这两种电容在“某电商平台”都找不到!是不是还有什么其它的名称呀?

请高手给点意见,谢谢!

网友:
“首先烙铁没问题,热风枪也没问题。”

这可很难说。你的烙铁完全有可能绝缘电阻小于500兆欧。就算绝缘电阻达到500兆欧,烙铁头和热丝之间分布电容在50Hz时的容抗也小于500兆欧。

网友:
“有朋友说在输极增加一个电容”

“输极” 是个什么东西?

网友A:
传感器的输入端,增加一个对地的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传感器的输入端,增加一个对地的电容.

“传感器的输入端,增加一个对地的电容”

应该是传感器的输出端吧?传感器的输出端,就是你的高阻抗电路的输入端。现在需要保护的是你的精密运放输入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传感器的输入端,增加一个对地的电容.

在你的放大电路输入端增加一个低漏电电容,对外部强干扰造成的电路损坏会起保护作用。但对 “电路一旦焊接完成,就不能在焊接其它的元件了,只要随便焊点什么元件,模拟电路就不工作了,把芯片用热风吹下来更是不行” 这样的损坏,不能起保护作用。

网友:
“电路一旦焊接完成,就不能在焊接其它的元件了,只要随便焊点什么元件,模拟电路就不工作了,把芯片用热风吹下来更是不行”

根据这段叙述,芯片损坏很可能是焊接操作造成的。

网友:
“电路一旦焊接完成,就不能在焊接其它的元件了,只要随便焊点什么元件,模拟电路就不工作了,把芯片用热风吹下来更是不行”

你的烙铁外壳是否良好接地了?热风枪是否良好接地了?工作台面必须是导电的,工作台面是否良好接地了?人体是否良好接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路一旦焊接完成,就不能在焊接其它的元件了,只要随便焊点什么元件,模拟电路就不工作了,把芯片 ...

赞同,接地问题。

网友:
我估计你也有焊接完,电路也不工作的情况。

网友C:
电路设计时,高阻抗端口都需要考虑ESD问题,至少要对VDD/VSS钳位。手工焊接时先焊保护电路,最后焊敏感器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电路设计时,高阻抗端口都需要考虑ESD问题,至少要对VDD/VSS钳位。手工焊接时先焊保护电路,最后焊敏感器件 ...

谢谢,VDD/VSS是单向钳位,还是使用双向都要做?我的设计没有负电源,电压入口用TVS管做保护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VDD/VSS是单向钳位,还是使用双向都要做?我的设计没有负电源,电压入口用TVS管做保护行不行?

通行的办法是两个二极管,一个阴极接VDD,一个阳级接VSS。用TVS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你的放大电路输入端增加一个低漏电电容,对外部强干扰造成的电路损坏会起保护作用。但对 “电路一 ...

您好,“在你的放大电路输入端增加一个低漏电电容,对外部强干扰造成的电路损坏会起保护作用”

这个原理是什么呢?是把输入端的高频噪声导走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maychang 发表于 2019-12-31 08:54 在你的放大电路输入端增加一个低漏电电容,对外部强干扰造成的电路损 ...

加电容,这是楼主 “有朋友说” 的建议,不是我的建议。

加电容确实对外部强干扰造成的电路损坏起一些保护作用,其原理是对高频干扰降低输入阻抗(当然,输入端分到的电压也会较低)。

网友:
没有图一切都是白说,按照你的说明感觉像是IV转换电路,再前级肯定不能随便加东西,从而破坏测量的高阻状态,所以加TVS不可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