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毫米波雷达测评】_3_mmwave_studio使用中的问题

楼主:
AWR1243Boost和DCA1000连接上后,使用ti官方的studio软件,现在把使用过程中的问题做一个简单的汇总。

需要下载的软件有三个,分别是xds110的驱动,studio(2.1,2.0和1.0我没有对比,都对系统有一些不同的小问题),正确安装之后,会如上图所示。

win10系统安装studio过程中会出现FIDI驱动安装不了的问题;需要禁止电脑的数字签名,具体方法如上,也可以自查方法;

这个是要提前安装的TI的matlab的一个runtime,如果不安装,studio打不开;

按文档的说明来设置板子,

这个界面可以看到安装步骤是否成功和配置上的一些错误;

这里可以根据自身的需要来设置不同的方案。

临近期末,考试繁多,测评缓慢,望多谅解。

网友A:
请问mmwave studio 如何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mmwave studio 如何使用

应该有官方文档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mmwave studio 如何使用

我现在之后发现他没有启动的图标,你问的也是这个问题吗?它好像是32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