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布局

楼主:
如果PCB布线的时候,模拟和数字是分开的,等实际使用的时候,想把模拟和数字连起来,这样对板子的性能有影响吗?

网友:
当然可以,只要处理得当

本来两方面就是单点接地

网友:
同一非隔离的系统内,模拟和数字部分最终必然互连,包括电源、地和信号线路,只是有所讲究。简单说,电源和地单独布设,在主滤波电容处单点汇接。当然,有时需要其它互连方法,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